求助!电容容值选择问题?

楼主(2019-10-29):
DC12V的(C1)电容容值咋这么大呢?
比下边的24V和32V电容容值都大?
必须选这么大么?有啥作用?

网友A:
电容值大小和负载电流、纹波率、瞬态响应等有关系

网友B:
这个一般看你的电流有多大,和电压没什么关系,一般来说1A左右的电流就要1000UF的电容,因为滤波电容小的话,波形不是很稳,不过也不是绝对

网友C:
电容作用在这里应该是滤波的,一般一个电源有两个,一个滤高频一个滤低频,你这个我觉的是100写成1000了。

网友D:
C1不用那么大,正常应该是低压部位的容量比高压部位容量大,在没有其它负载时,我认为的

网友E:
滤波用,还是要看电路性质

网友F:
最简单和可靠的方法就是查看datasheet,里面会有推荐的电容参数范围。

网友G:
用多大都是可以依据设计 要求计算出来的。不是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C1不用那么大,正常应该是低压部位的容量比高压部位容量大,在没有其它负载时,我认为的

低压容量比高压容量大?为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值大小和负载电流、纹波率、瞬态响应等有关系

哦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看你的电流有多大,和电压没什么关系,一般来说1A左右的电流就要1000UF的电容,因为滤波电容小的话 ...

那为啥后边那个C2容值咋是100uf呢?电流应该是先后流过C1、C2啊。

网友H:
选择电容,除了电压和容值,还需考虑电容所能提供的最大电流,以及自身ESR。如果12V不稳定,需要电容提供较大电流,就考虑大容值电解电容,但它自身ESR较大,需要旁边并小瓷片电容。电容提供电流够不够,最直观的判断标准是看电容发热情况,发热大,则需更换电流更大的电容。

网友I:
相同功率下电压低的电流大,需要大电容来维持电压稳定

网友J:
要求后面的器件稳定运行小点也可以,稳定作用

网友K:
一般看你接的负载,比如说接个LED灯,那电容不要也没关系。主要和你的负载大小有关

网友L:
不能太小,要不然会击穿

网友M:
这个是电解电容,而且在电源转换部分,他的作用主要是蓄能和保护作用。
大容量电容可以防止一开始刚上电时瞬间电源对系统元件的冲击。还有防止电源出现波动时不影响能够不影响系统电源的稳定性。
如果是为了滤波的话电容容值不用那么大。滤波一般是两个电容一大一小才会达到较好的滤波效果(一个uF电容并接一个104的电容)。
有些地方的电容为什么一样大,其实就是为了后期采购方便,如何可以的话整个系统能用一种电子元件完成那该多好,只买一种元件就可以,不会出错。

网友N:
根据你电路选择吧  确定是电解电容还是滤波电容。容量的选择根据电路情况选择吧

https://wenku.baidu.com/view/f491d1922cc58bd63086bd55.html

可以看看这篇。有详细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