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一个基于STM32F104的智能安防源程序

楼主(2019-10-29):
用到:超声波,OLED,蓝牙,火焰报警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
不足:没有用到操作系统,当时想学ucos3的,然后再写的,但是发下看了一下之后,有点蒙,就直接写裸机

#include "le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HS0038.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instruct.h"
#include "key.h"
#include "exit.h"
#include "beep.h"
#include "pwm.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oled.h"
#include "SR04.h"
#include "adc.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rc522.h"
#include "rtc.h"

//===================================//
/************全局变量声明区************/
//===================================//

//0x01:时间显示标志 0x02:清除时间标志 0x04:温湿度显示标志 0x08:清除温湿度显示 0x10:显示超声波距离和火焰检测标志
//0x20:清除超声波距离和火焰检测显示标志
volatile uint32_t g_Flags = 0;

__IO uint32_t g_HS0038data = 0;                                                        //接收红外遥控的数据
volatile uint8_t g_HS0038key = 0;                                                //红外键值

__IO uint8_t SYSClockMode = 0;                                                         //用做选择系统时钟源,默认系统时钟由PLL提供
uint32_t TimeOut = 0;                                                                        //用作优化
u8 *AM_PM[2] = {".AM", ".PM" };                                                        //上下午显示

uint8_t g_FlashRecordBuff[128] = {0};                                        //用作读取记录缓存
uint8_t g_FlashRecordCnt = 0;                                                        //记录读取FLASH位置
uint32_t g_WarningDistance = 100;                                                //超声波报警距离,默认100mm
volatile uint8_t g_LedBright = 50;                                                //控制LED亮度
extern uint8_t g_USART_DataBuf[DATA_BUF_MAX];                        //接收串口数据缓冲区
extern uint8_t g_USART_RxCnt;                                                        //记录串口接收数据的字节数
extern uint8_t g_USART_RxDoneFlag;                                                //串口数据接收完成标志位
extern volatile uint8_t g_RCTWakeUpFlag;                                //RTC唤醒标志位
//MFRC522数据区
extern u8  mfrc552pidbuf[18];
extern u8  card_pydebuf[2];
extern u8  card_numberbuf[5];

//***************结束****************//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优先级分组2
        InitLED();                                                                                        //初始化LED
        InitKey();                                                                                        //初始化按键
        InitBeep();                                                                                        //初始化蜂鸣器
        InitHS0038();                                                                                //初始化红外遥控
        InitSr04();                                                                                        //初始化超声波
        InitKeyExit();                                                                                //使能按键外部中断
        InitUsart1(115200);                                                                        //初始化串口1 波特率115200bps
        InitUsart3(9600);                                                                        //初始化串口3:波特率9600bps
//        InitTIM2(10);                                                                                //初始化定时器2 定时时间100ms
//        InitTIM3(100);                                                                                //初始化定时器3 定时时间10ms
//        InitTIM8(100);                                                                                //初始化定时器8 定时时间10ms
        InitDHT11();                                                                                //初始化温湿度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清除屏幕
        InitRTC_f();                                                                                //初始化RTC和读取RTC备份寄存器
        InitADC();                                                                                        //初始化ADC
        InitFires();                                                                                //初始化火焰传感器,并启动ADC

        BootGrap();                                                                                        //启动页面
//        MFRC522_Initializtion();
        if(g_WarningDistance == 100)                                                //读取超声波报警距离
                ReadWarnDist();

        while(1)
        {
                delay_us(50);
                TimeOut++;

                if(g_USART_RxDoneFlag)                                                        //接收蓝牙命令执行相应功能
                {
                        ChangeTime_Date(g_USART_DataBuf);
                        Ctrl_LED(g_USART_DataBuf);
                        ShiftOrder(g_USART_DataBuf);

                        if((g_Flags & 0x100) == 0x100)
                                g_Flags |= 0x400;                                                //开启修改标志为

                        ChangeWarnDist();                                                        //修改超声波报警距离

                        ClearUsartBuf_Flag();                                                //清除串口相关标志和缓冲区
                }

                WarningBeep();                                                                        //蜂鸣器报警

                if(TimeOut/10000 != 0 && TimeOut%10000 == 0 )        //显示FLASH内容
                        CardRecord();

                if(PAin(8) == 0)
                {
                        g_HS0038data = GET_HS0038Data();

                        g_HS0038key = GetKey(g_HS0038data);
//                        if(TimeOut/20000!=0 && TimeOut%20000==0)
                                printf("%d\r\n",g_HS0038key);

                        if(g_HS0038key == 17)
                        {
                                LED3 ^= 1;
                        }
                }

                if(TimeOut/5000 != 0 && TimeOut%5000 == 0 )
                        ShowTime_Date(g_RCTWakeUpFlag);                                //显示时间日期

                g_RCTWakeUpFlag = 0;                                                        //清除RTC唤醒标志

                ShowSR04_Fire();                                                                //显示超声波距离和火焰检测

                ShowTH();                                                                                //显示温湿度

                ReadCard();                                                                                //读卡

#ifdef DEBUG                                                                                        //调试用
                if(TimeOut/20000!=0 && TimeOut%20000==0)
                {
                        TimeOut = 0;
                        printf("%d\r\n",g_WarningDistance);
                }
#endif
        }
}

//-------------------------------------------------------------------------------------
//        PWM2Led(100);
//        PWM2Beep(100);
//        AdjustLed3Brightness(0);
//        AdjustLed4Brightness(0);
//        AdjustBeepVOL(0);
//------------------------------------------------------------------------------------
                /****************** 蜂鸣器实验:复位响*****************/
//------------------------------------------------------------------------------------
//        BeepOn();
//        delay_ms(200);
//        BeepOff();
//------------------------------------------------------------------------------------
//        revID = Read_w25qxxID();
//
//        printf("revID = %04X\r\n",revID);
//------------------------------------------------------------------------------------
                /****************** 串口3蓝牙实验:发送命令点亮LED*****************/
//------------------------------------------------------------------------------------
//                if(TimeOut/10000!=0 && TimeOut%10000 ==0)
//                {
//                        if(g_USART_RxDoneFlag)
//                        {
////                                SendUartData(USART1,g_USART_DataBuf);
//                                Ctrl_LED(g_USART_DataBuf);
//
//                                ClearUsartBuf_Flag();
//                        }
//                        printf("SECOND: %d\r\n",sec++);
//                                if(sec==7)
//                                        sec = 1;
//                }
//------------------------------------------------------------------------------------

//------------------------------------------------------------------------------------
                /****************** RTC实验 *****************/
//------------------------------------------------------------------------------------
//------------------------------------------------------------------------------------
//------------------------------------------------------------------------------------
                /****************** 温湿度传感器实验,获取温湿度值*****************/
//------------------------------------------------------------------------------------
//                delay_us(100);
//                TimeOut++;
//                if(TimeOut/60000 != 0 && TimeOut%60000 == 0)
//                {
//                        i_DHT11data = GET_DHT11Data();
//                        printf("Humidity: %d.%d\r\n",(i_DHT11data>>24&0xff),(i_DHT11data>>16&0xff));
//                        printf("Temperature: %d.%d\r\n",(i_DHT11data>>8&0xff),(i_DHT11data&0xff));
//                        TimeOut=0;
//                }
//
//
//------------------------------------------------------------------------------------
                /****************** PWM实验:控制LED亮度*****************/
//------------------------------------------------------------------------------------
//                delay_ms(100);
//                g_HS0038data = GET_HS0038Data();
//                i_HS0038key = GetKey(g_HS0038data);
//                printf("%d\r\n",i_HS0038key);
//                if(i_HS0038key == 13 && g_LedBright > 0)
//                {
//                        g_LedBright -= 10;
//                }
//                else if(i_HS0038key == 12 && g_LedBright < 100)
//                {
//                        g_LedBright += 10;
//                }
//
//                AdjustLed1Brightness(g_LedBright);
//                delay_ms(100);
//------------------------------------------------------------------------------------

//------------------------------------------------------------------------------------
                /****************** 定时器实验:控制LED闪烁时间*****************/
//------------------------------------------------------------------------------------
//                LED1 ^= OFF;
//                delay_ms(100);
//------------------------------------------------------------------------------------

//------------------------------------------------------------------------------------
                /****************** 外部中断实验:按键控制LED*****************/
//------------------------------------------------------------------------------------
//                LED1 ^= OFF;
//                delay_ms(100);
//------------------------------------------------------------------------------------

//------------------------------------------------------------------------------------
                /****************** 按键实验:按键控制LED*****************/
//------------------------------------------------------------------------------------
//                if(KEY0 == 0)
//                {
//                        delay_ms(100);                                                        //软件消除按键抖动
//                        if(KEY0 == 0)
//                        {
//                                LED1 ^= OFF;
//                        }
//                }
//------------------------------------------------------------------------------------

//------------------------------------------------------------------------------------
                /****************** 串口1实验:发送命令点亮LED*****************/
//------------------------------------------------------------------------------------
//                delay_ms(100);
//                if(g_USART_RxDoneFlag)
//                {
//                        Ctrl_LED(g_USART_DataBuf);
//                        ClearBuf_Flag();
//                }
//------------------------------------------------------------------------------------

//------------------------------------------------------------------------------------
                /****************** 红外遥控:按键0控制灯*****************/
//------------------------------------------------------------------------------------

//                g_HS0038data = GET_HS0038Data();
//                g_HS0038key = GetKey(g_HS0038data);
//                if(g_HS0038key<21)
//                {
//                        if(g_HS0038key == 0)
//                                LED1 ^= 1;
//                        if(g_HS0038key == 1)
//                        {
//                                i_DHT11data = GET_DHT11Data();
//                                printf("Humidity: %d.%d\n",(i_DHT11data>>24&0xff),(i_DHT11data>>16&0xff));
//                                printf("Temperature: %d.%d\n",(i_DHT11data>>8&0xff),(i_DHT11data&0xff));
//                                TimeOut=0;
//                        }
//                        g_HS0038key = 21;
//                        g_HS0038data = 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