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系列单片机UART1使用定时器1做波特率发生器

楼主(2019-10-29):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in.h"
#include "intrins.h"

//使用T2定时器2 ,控制串口1 波特率

#define  FOSC 18432000L  //系统频率
#define  BAUD 9600     //串口1波特率
#define  TM2  (65536-(FOSC/4/BAUD))

#define NONE_PARITY      0   //无校验
#define ODD_PARITY       1   //奇校验
#define EVEN_PARITY      2   //偶校验
#define MARSK_PARITY     3   //标记校验
#define SPACE_PARITY     4   //空白校验
#define PARITYBIT NONE_PARITY   //定义校验位

bit busy1 = 0;
BYTE c_data;
BYTE s_data;

void uart1_SendString(char *s);
void uart1_SendData(BYTE dat);

void main(void)
{
        SCON = 0x50;  //八位可变波特率
        T2L   = TM2;
        T2H   = TM2>>8;
        AUXR  = AUXR_T2R;
        AUXR |= AUXR_T2x12
        AUXR |= AUXR_S1ST2;//使用定时器2 作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S = 1;
    EA = 1;
        uart1_SendString("\r\n stc15f2k08s uart1 test \r\n");
        while(1);
}
/*********************************
串口1应用
**********************************/
/*UART1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art1_ISR() interrupt 4 using 1
{
        uchar r_data;
        if(RI)
        {
                RI = 0;
                r_data  = SBUF;
                c_data = RB8;
                uart1_SendData(r_data);

        }
        if(TI)
        {
                TI = 0;   //清除TI位
                busy1 = 0; //清忙标志
        }
}

void uart1_SendData(BYTE dat)
{
        while(busy1); //等待前面的数据发送完成
        ACC = dat;   // 获取校验位
        if(P)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
                        TB8 = 0;  //设置校验位为0
                }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
                        TB8 = 1;  //设置校验位为1
                }
        #endif
        }
        else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
                        TB8 = 1;  //设置校验位为1
                }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
                        TB8 = 0;  //设置校验位为0
                }
        #endif
        }
        busy1 = 1;
        SBUF = ACC;  //写数据到UART 数据寄存器
}
void uart1_SendString(char *s)
{
        while(*s)                  //检测字符串结束标识
        {
                uart1_SendData(*s++); //发送当前字符
        }
}

stc15 串口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