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知ESP8266教程】快速入门16 WiFiScan库的使用 扫描你附近的WiFi

楼主(2019-10-29):
断层的小伙伴们给我留言,我们的学习永不止步,请大家一定要加油学下去,你才发现电子的世界,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你!

上次我们已经学习并分享了零知ESP8266一键配网的操作流程,接下来,我们需要了解ESP8266是怎样找到这些WiFi热点的。
引述:
 为了让手机连上一个WiFi热点,基本上都是打开手机设置里面的WiFi设置功能,然后会看到里面有个WiFi热点列表,然后选择连接。 基本上你只要打开手机的WiFi功能,就会发现附近有超级多的各种来路不明的WiFi热点(WiFi有风险,连接需谨慎),那么手机是怎么找得到附近的WiFi的呢?

    通常,无线网络提供的WiFi热点,大部分都开放了SSID广播(记得之前博主讲过WiFi热点也可以隐藏的),Scan WiFi的功能就是扫描出所有附近的WiFi热点的SSID信息,这样一来,客户端就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SSID连入对应的无线网络中。
 Scan WiFi库提供了两种方式实现扫描过程:
①同步扫描:通过单个函数在一次运行中完成,需要等待完成所有操作才能继续运行下面的操作。
②异步扫描:把上面的过程分成几个步骤,每个步骤由一个单独函数完成,我们可以在扫描过程中执行其他任务。

我们的零知ESP8266本身就是WiFi模块,当然也可以扫描到WiFi的热点,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并且找到附近所有的WiFi热点吧。

一、硬件
电脑,windows系统
零知ES8266开发板
micro-usb线

二、软件库
具备ESP8266WiFiScan库。

ESP8266WiFiScan库,大家使用的时候只需要引入,所以要在IDE中安装相应的数据支持库,当然也可以留言,我免费私给你链接!

#include<ESP8266WiFi.h>

(1)扫描操作方法
① scanNetworks —— 同步扫描周边有效wifi网络
函数说明:

/**
* Start scan WiFi networks available
* @param async         run in async mode(是否启动异步扫描)
* @param show_hidden   show hidden networks(是否扫描隐藏网络)
* @param channel       scan only this channel (0 for all channels)(是否扫描特定通道)
* @param ssid*         scan for only this ssid (NULL for all ssid's)(是否扫描特定的SSID)
* @return Number of discovered networks
*/int8_t scanNetworks(bool async = false, bool show_hidden = false, uint8 channel = 0, uint8* ssid = NULL);

② scanNetworks(async ) —— 异步扫描周边有效wifi网络
函数说明:
/**
* Start scan WiFi networks available
* @param async         run in async mode(是否启动异步扫描)
* @param show_hidden   show hidden networks(是否扫描隐藏网络)
* @param channel       scan only this channel (0 for all channels)(是否扫描特定通道)
* @param ssid*         scan for only this ssid (NULL for all ssid's)(是否扫描特定的SSID)
* @return Number of discovered networks
*/int8_t scanNetworks(bool async = false, bool show_hidden = false, uint8 channel = 0, uint8* ssid = NULL);

③ scanNetworksAsync —— 异步扫描周边wifi网络,并回调结果
函数说明:

/**
* Starts scanning WiFi networks available in async mode
* @param onComplete    the event handler executed when the scan is done
* @param show_hidden   show hidden networks
  */void scanNetworksAsync(std::function<void(int)> onComplete, bool show_hidden = false);

④ scanComplete —— 检测异步扫描的结果
函数说明:

/**[/size][/font][/color][/align] * called to get the scan state in Async mode(异步扫描的结果函数)
* @return scan result or status
*          -1 if scan not find
*          -2 if scan not triggered
*/
int8_t scanComplete();

⑤ scanDelete —— 从内存中删掉最近扫描结果
函数说明:

/**
* delete last scan result from RAM(从内存中删除最近的扫描结果)
*/void scanDelete();

注意:如果不删除,将会叠加上次扫描的结果;

(2)扫描结果方法
① SSID —— 获取wifi网络名字
函数说明:

/**
* Return the SSID discovered during the network scan.
* @param i     specify from which network item want to get the information
* @return       ssid string of the specified item on the networks scanned list
*/String SSID(uint8_t networkItem);

② RSSI —— 获取wifi网络信号强度
函数说明:

/**
* Return the RSSI of the networks discovered during the scanNetworks(信号强度)
* @param i specify from which network item want to get the information
* @return  signed value of RSSI of the specified item on the networks scanned list
*/int32_t RSSI(uint8_t networkItem);

③ encryptionType —— 获取wifi网络加密方式
函数说明:

/**
* Return the encryption type of the networks discovered during the scanNetworks(加密方式)
* @param i specify from which network item want to get the information
* @return  encryption type (enum wl_enc_type) of the specified item on the networks scanned list
* ............ Values map to 802.11 encryption suites.....................
*    AUTH_OPEN          ---->     ENC_TYPE_WEP  = 5,
*    AUTH_WEP           ---->     ENC_TYPE_TKIP = 2,
*    AUTH_WPA_PSK       ---->     ENC_TYPE_CCMP = 4,
* ........... except these two, 7 and 8 are reserved in 802.11-2007.......
*    AUTH_WPA2_PSK      ---->     ENC_TYPE_NONE = 7,
*    AUTH_WPA_WPA2_PSK  ---->     ENC_TYPE_AUTO = 8
*/uint8_t encryptionType(uint8_t networkItem);

④ BSSID —— 获取wifi网络mac地址
函数说明:

/**
* return MAC / BSSID of scanned wifi (物理地址)
* @param i specify from which network item want to get the information
* @return uint8_t * MAC / BSSID of scanned wifi
*/uint8_t * BSSID(uint8_t networkItem);
/**
* return MAC / BSSID of scanned wifi (物理地址)
* @param i specify from which network item want to get the information
* @return uint8_t * MAC / BSSID of scanned wifi
*/String BSSIDstr(uint8_t networkItem);

⑤ getNetworkInfo —— 获取整体网络信息,名字,信号强度等
函数说明:

/**
* loads all infos from a scanned wifi in to the ptr parameters
* @param networkItem uint8_t
* @param ssid  const char**
* @param encryptionType uint8_t *
* @param RSSI int32_t *
* @param BSSID uint8_t **
* @param channel int32_t *
* @param isHidden bool *
* @return (true if ok)
*/        bool getNetworkInfo(uint8_t networkItem, String &ssid, uint8_t &encryptionType, int32_t &RSSI, uint8_t* &BSSID, int32_t &channel, bool &isHidden);

注意:入参前面多数加了&,意味着调完函数后外面获取到详细信息;
⑥ channel —— 获取wifi网络通道号
函数说明:

/**
* return channel of scanned wifi(通道号)
*/int32_t channel(uint8_t networkItem);

⑦ isHidden —— 判断wifi网络是否是隐藏网络
函数说明:

/**
* return if the scanned wifi is Hidden (no SSID)(判断扫描到的wifi是否是隐藏wifi)
* @param networkItem specify from which network item want to get the information
* @return bool (true == hidden)
*/bool isHidden(uint8_t networkItem);

动手操作
多说不宜,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面我们就来实际操作一下吧
三、
(1)打开零知开源开发工具,如下图:

(2)电脑连接零知ESP8266开发板:

(3)输入以下代码,验证,上传

/**
* Demo:
*    STA模式下,演示同步扫描Scan wifi功能
* @author 云上上云
* @date 2019/06/01
*/#include <ESP8266WiFi.h>
//以下三个定义为调试定义#define DebugBegin(baud_rate)    Serial.begin(baud_rate)#define DebugPrintln(message)    Serial.println(message)#define DebugPrint(message)    Serial.print(message)
void setup() {  //设置串口波特率,以便打印信息
  DebugBegin(115200);  //延时5s 为了演示效果
  delay(5000);  // 我不想别人连接我,只想做个站点
  WiFi.mode(WIFI_STA);  //断开连接
  WiFi.disconnect();
  delay(100);
  DebugPrintln("Setup done");
}
void loop() {
  DebugPrintln("scan start");  // 同步扫描,等待返回结果
  int n = WiFi.scanNetworks();
  DebugPrintln("scan done");  if (n == 0){
    DebugPrintln("no networks found");
  }else{
    DebugPrint(n);
    DebugPrintln(" networks found");    for (int i = 0; i < n; ++i){
      DebugPrint(i + 1);
      DebugPrint(": ");      //打印wifi账号
      DebugPrint(WiFi.SSID(i));
      DebugPrint(",");
      DebugPrint(String("Ch:")+WiFi.channel(i));
      DebugPrint(",");
      DebugPrint(WiFi.isHidden(i)?"hide":"show");
      DebugPrint(" (");      //打印wifi信号强度
      DebugPrint(WiFi.RSSI(i));
      DebugPrint("dBm");
      DebugPrint(")");      //打印wifi加密方式
      DebugPrintln((WiFi.encryptionType(i) == ENC_TYPE_NONE)?"open":"*");
      delay(10);
    }
  }
  DebugPrintln("");  // 延时5s之后再次扫描
  delay(5000);
}

四、测试结果(附近潜在的WiFi热点):
(我就不一一展示了,它可以扫描完附近所有WiFi)

网友A:
麻烦楼主给你链接,谢谢

网友B:
完成一次搜索需要花多长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成一次搜索需要花多长时间呢?

搜索一般都很快,具体时间没有准过,三分钟内的,我用的一般在一分钟就是打开就搜索到的。
我给你连接,瞧瞧看如何0   http://www.lingzhilab.com/wuxi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楼主给你链接,谢谢

这里不可以放链接,而且一般回复了,审核不会通过。你可以百度搜索“零知实验室”。点击“无线”就ok

网友C(2020-10-04):
程序有几个错误,要改一下。
DebugBegin(115200);  //延时5s 为了演示效果
要改成  DebugBegin(9600);  //9600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