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仿真驱动安装不了 求帮助

楼主:
就像这样,选择了路径,但是这个安装按钮一直按不了。仿真器已经连电脑上了,仿真器的电源指示灯亮着

网友A(2019-10-30):
你这个是x64的驱动程序,你应该找x86的驱动程序。

网友B: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文件那里的的X86,可能是你的电脑不匹配这个安装包的原因吧,建议找到自己电脑的配置对应的安装包在进行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