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LCD ST7920 Proteus仿真仿真模型+源程序等资料

楼主(2019-10-29):
如果没有12864LCD的模型,将LCD12864A.dll拷贝入MODELS目录即可
例如拷贝入:
C:\Program Files (x86)\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7 Professional\MODELS\
视具体安装位置而定

这个模块有个问题:它不支持ASCII码,显示ASCII码即闪退。
此模块只能在proteus 7.7  以上版本运行。

反白显示:
ST7920LCD反白行并不实用,但是可以用图片显示的方式实现任意位置的反白显示。
原理如下:
GDRAM中的像素点,0为空白,1为黑点
DDRAM中的字符点,0为空白,1为黑点
这两种显示可以叠加在屏幕上,显示效果为每个点数据的异或,例如:

GDRAM中 有一个字节的数据是
00111100
DDRAM中 有一个字节的数据是
01010011

那么它们叠加显示在屏幕上的效果将是:
     00111100
     01010011
异或----------
     01101111

可以利用这个原理对DDRAM中的字符做反白显示,例如:
DDRAM中的数据 为    01010011
反白显示的数据应为:10101100

那么,可以在GDRAM中写入 11111111 ,之后与DDRAM 叠加显示(做异或)
                        01010011
                   异或----------
                        10101100   这样的显示效果正好是反白

如果需要恢复正常显示,可以在GDRAM中写入 00000000,之后与DDRAM 叠加显示(做异或)
               GDRAM:  00000000
               DDRAM:  01010011
               异或---------------
                       01010011    这样的显示就是正显效果

网友A:
请问为啥我的是这样的??

网友B(2024-04-26):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啥我的是这样的??

我的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需要把12864元件放在一个特定位置才能显示。中心点偏右下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