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测距怎么做才更精确

楼主(2019-10-29):
我想做一个激光测距的机器参加学校比赛,大佬们知道怎么做可以把测距的数据和自己的数据公式更好结合显示在触摸显示器上吗

网友A:
你要求的激光测量精度是多少,激光测距可以满足一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求的激光测量精度是多少,激光测距可以满足一毫米

我要做一个激光测距的机器,激光测距的数据和我自己的数据公式整合得出另外一个数据在一个显示器显示出来,大佬觉得这样做现实吗

网友B:
激光测距在微控领域的精度目前已到最高精,1mm以内,可以做为标准量,不需要额外计算处理。模块化的激光测距,串行传输数据、指令不难操作,至于显示不是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