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代码问题

楼主:
这是我的代码,请问为什么仿真的时候会一个灯先走一遍,然后才开始按顺序1到8个等依次走一遍

网友A(2019-10-30):
编译后看汇编代码,单步运行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写了2种位移,嵌套循环,也算是花样流水灯了,自己写的会不知道流水灯效果,那你不是写,是抄袭的?你可分别把其中一条移位语句注释掉试看。

网友C:
k值不对,第一遍后a的初值被改变为0xff

网友D:
k=1时,此时a=0xfe,for (l=1;l<=8;l++)循环控制一个灯走一遍,k=2时,此时a=0xff,执行a=a<<k后,a=0xfc,才符合你编程逻辑

网友E:
#include<reg52.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ms;i>0;i--)
                for(j=114;j>0;j--);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0xfe;
        while(1)
        {
                P1=a;
                delay(1000);
                a=(a<<1)+1;
                if(a==0xff)
                        a=0xfe;
        }
}

网友F:
引用 网友C:
k值不对,第一遍后a的初值被改变为0xff

对,在第二个循环要用其他参数代替a,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k=1时,此时a=0xfe,for (l=1;l

谢谢,知道了,是第二个循环里面要用一个参数代替a,我没注意直接改变a的值了

网友F:
#include<reg52.h>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ms;i>0;i--)
        for(j=114;j>0;j--);
    return 0;
}
void main()
{
        int a,b,k,l;
        while(1)
        {        a=0xfe;
                for(k=0;k<8;k++)
                {        if(k>0)
                                a=a<<1;
                        b=a;
                        for(l=k;l<8;l++)
                        {        P1=b;
                                DELAY(400);
                                b=(b<<1)+1;
                        }
                }
        }
}
这是我的最终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