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经过滤波变形

楼主(2019-10-30):
为什么我自己用定时器写的PWM波形经过外部RC电路滤波就变形,而且不受按键控制电压改变(会直接从5v跳到0.几伏),,我改变RC的值也不行

网友A:
硬件电路是怎么样的,为什么需要RC滤波呢?

网友B:
应该是把PWM滤掉了吧,RC电路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C:
你走单步,并用示波器观察滤波前后的波形,一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电路是怎么样的,为什么需要RC滤波呢?

据说是标准电路,滤成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把PWM滤掉了吧,RC电路会不会有问题

更改rc参数还有  但是变形了

网友D:
是因为PWM有毛刺吗?通常PWM是不需要滤波的,它就是一定占空比的矩形波。如果真的想滤除毛刺,那滤波器要是高通的,而且下限频率要高于PWM的,否则就变形了。

楼主:
我在PWM输出口加了一个10k的上拉电阻,问题就解决了
谢谢各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在PWM输出口加了一个10k的上拉电阻,问题就解决了
谢谢各位

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