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38译码器为什么A0、A1、A2口要接上拉电阻?

楼主:
如图为例,为什么74HC138译码器为什么A0、A1、A2口要接上拉电阻?查了一些资料还是不太明白,望大佬们给通俗地解释一下,谢谢!

图

网友A(2019-10-30):
查一下,看是不是开漏输入。如果不是,可能是非有效电平时的抗干扰电阻

网友B:
可以不接,但接了不会影响138的译码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看是不是开漏输入。如果不是,可能是非有效电平时的抗干扰电阻

嗯,查了,P0口是开漏输出,所以要加上拉电阻;至于给138译码器加上拉,估计是为了提高上升沿的响应速度,增大电流。

网友D(2019-12-19):
首先,pin脚上拉是为了配置元件地址,
其次,上拉电阻是有限流作用,以保护元件pin脚。

网友E:
必须要有确定的状态  内部是没有上拉电阻的  所以外部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