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才想参加机器人大赛,做一个窄足/交足机器人,但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楼主(2019-10-30):
不才想参加明年的机器人大赛,做一个窄足/交足机器人,但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故想请问一下各位前辈需要学习哪些方面的知识或者需要准备些什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能获得相关的资料?在此拜谢各位前辈,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料很简单,只需要芯片的就行,调试很麻烦,很费时间

不怕麻烦,只怕不会做哈哈哈。谢谢前辈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人,你打算用什么主控芯片控制机器人,然后选好想要的舵机(串口或pwm),之后去调试就可以了,但是着 ...

谢谢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资料很简单,只需要芯片的就行,调试很麻烦,很费时间

网友B:
机器人,你打算用什么主控芯片控制机器人,然后选好想要的舵机(串口或pwm),之后去调试就可以了,但是着要很长时间的测试,因为每个动作对应的控制命令不一样,但是差不多就这个,主控芯片和舵机这得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