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有时候打开程序文件一直不响应,有一种很卡,但在keil5上面却能运行

楼主(2019-10-30):
我的kiel4有时候打开其他人写的程序文件时,一直不响应,有一种很卡的感觉,但在keil5上面却能运行,这是什么原因,求解答!

网友A:
卡顿最大的原因是用于编写的程序版本不同,形似于你用 32位系统 去打开 64位系统 的文件、、、、

网友B:
和你的使用系统不兼容时就会这样 特别现在win10这么多 再运行kiel4这种多年的应用

网友C:
很有可能是因为低版本keil不支持高版本的keil工程呦
(keil5写的程序keil4打开)

网友D:
keil5毕竟比keil版本要新,优化了很多性能,建议卸掉keil4

网友E:
由于编写版本不同

网友F:
可能是keil4 的工程文件用了keil5打开,你可以试一试吧工程目录下的uvopt uvopt.bak uvproj.bak这三个文件删除掉,然后再用keil4打开,重新编译一下就可以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