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的单片机烧录软件编程思路

楼主(2019-10-30):
公司让写一个c#的烧录软件,想问下这里面的思想是什么,今天研究一天了,是不是应该先写查询USB-HID设备,然后进行连接,再传送flash文件进设备中,最后那个设备再编译文件,传入到单片机中吗?
首先这个想法对吗?然后如何实现呢?
求大佬解惑,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写一个c#的烧录软件?    就是要你编写一个硬件驱动程序!具体要看你驱动什么,可以是单片机的读写软件,也可以是CD刻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一个c#的烧录软件?    就是要你编写一个硬件驱动程序!具体要看你驱动什么,可以是单片机的读写软件,也 ...

是单片机的读写,应该是将单片机的驱动C语言文件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