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以固定格式发送信号给51单片机来控制多盏LED亮灭

楼主(2019-10-30):
单片小白刚接触单片机不久,看见单片机可以通过串口通信来实现控制功能,就想通过串口触摸屏输出信号来实现控制多个LED,遂借来一个串口屏进行试验,发现串口屏只是输出了一串数字(A5 5A 06 83 00 01 01 00 01),查了下串口屏说明,对数字串做出如下解释:一二位为帧头(A5 5A),第三位为字节长度(06),第四位为读指令(83),后五位为字节位(00 01 01 00 01),多开关的话后五位会有所不同以区分是哪个开关发出的信号;现本人只能做到串口有信号来只有一个LED亮灭,不知如何写代码让单片机能识别这串数字来控制不同的LED亮灭,代码如下,还望各位高手斧正、赐教。

#include <reg52.h>                               //载入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定义一些用到的函数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char i;

sbit led0=P0^0;                                                //定义LED管脚
sbit led1=P0^1;
sbit led2=P0^2;
sbit led3=P0^3;

void UsartInit()                            //初始化串口数据9600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TL1 = 0xFD;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main()
{
                   led0=0;
                   led1=0;
                   led2=0;
                   led3=0;
               UsartInit();
                   while(1);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中断函数
{
                            u8receiveData;
                            i=SBUF;
                                     switch(i)
                                      {
                                        Case  ' ?  ':led0=~led0;
                                        case   '  ?  ':led1=~led1;
                                        case   '  ?  ':led2=~led2;
                                        case   '  ? ':led3=~led3;
                                      }
                            receiveData=SBUF;
                            RI=0;
                            SBUF=receiveData;
                            while(!TI);
                            TI=0;
}

网友A:
给你写一个串口接收固定长度字符串示例参考,需要按串口屏按键的定义修改。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ed0=P1^0;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sbit led3=P1^3;

u8 rec_buf[9];
bit flag=0;

void InitUART()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A;
    TL1 = TH1;
    PCON = 0x8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main()
{
        u8 i;
        InitUART();
        while(1)
        {
                if(flag==1)
                {
                        flag=0;
                        //以下需要按自定义协议解析数据,这是随便写的示范
                        i=rec_buf[4]+rec_buf[5]+rec_buf[6]+rec_buf[7]+rec_buf[8];
                        switch(i)
                        {
                                case 0:led0=~led0;break;
                                case 1:led1=~led1;break;
                                case 2:led2=~led2;break;
                                case 3:led3=~led3;break;
                        }
                }
        }
}

void UARTInterrupt() interrupt 4
{
        static u8 num=0;                //静态变量
        RI=0;                                                //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rec_buf[num]=SBUF;        //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在缓存数组
//        SBUF=rec_buf[num];        //返回收到的数据
//        while(!TI);
//        TI=0;
        if(rec_buf[0]==0xA5)        //验证数据头第1字节
        {
                num++;
                if(num==2)
                {
                        if(rec_buf[1]!=0x5A)//验证数据头第2字节
                                num=0;                //否则从第1字节重新接收字符串
                }
                if(num>=9)
                {
                        flag=1;                        //接收完成标志置1
                        num=0;
                }
        }
}
//A5 5A 06 83 00 01 01 00 01

网友B:
switch(i)
                                      {
                                        Case  ' ?  ':led0=~led0;
                                        case   '  ?  ':led1=~led1;
                                        case   '  ?  ':led2=~led2;
                                        case   '  ? ':led3=~led3;
}
接收到的数据不只是一个,应该把所有数据都接收完放在一个缓冲区,而且接收缓字区数据前5个字节,剩下的字节数,每一个字节去控制一个LED灯,switch语句中的case未区分不同的数据

网友C:
你好!
要想控制,需要后五位(00 01 01 00 01)数据来完成;
串口屏共设定多少个按键?每个按键的输出都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