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可编程作息时间控制器的电路设计

楼主(2019-10-30):
基于单片机的可编程作息时间控制器的电路设计,来点思路

网友A:
可以使用51单片机的定时器配合液晶显示实现

网友B:
有没有具体的实际线路和程序呢

网友C(2019-12-15):
实际线路和程序呢

网友D:
具体需要神什么功能,和一些具体的细节是神魔

网友E(2020-02-19):
带eeprom读写的时间比较控制器。

网友F:
本设计是可编程作息时间控制器设计,由单片机AT89C51芯片和LCD、LED显示器,辅以必要的电路,构成一个单片机四路可调闹钟。电子钟可采用数字电路实现,也可以采用单片机来完成。LCD显示“时”,“分”,LED亮灯来表示闹钟的到来,定时时间到能发出警报声。现在是自动化高度发达的时代,特别是电子类产品都是靠内部的控制电路来实现对产品的控制,达到自动运行的目的,这就需要我们这里要做的设计中的电器元件及电路的支持。
在这次设计中主要是用AT89S51来进行定时,也结合着其他辅助电路实施控制,在定时的时候,按一下控制小时的键对小时加一;按一下控制分钟的键对分钟加一;到达预设的时间,此电路就会发出报警声音提示已经到点。

这是51黑论坛里面别人分享类似程序参考
http://www.51hei.com/bbs/dpj-123372-1.html

网友G:
分享下具体教程,学习学习

网友H(2020-05-30):
这个程序不行,有一处错误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程序不行,有一处错误

STC单片机,1302提供时钟支持,8段LED或者LCD显示输出。  其它的自己发挥吧

网友J:
刚设计出来的中断时钟电路和程序稍加修改可实现闹钟功能https://ask.csdn.net/questions/1078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