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件的中文名称是什么?

楼主(2019-10-30):
这个是什么?

网友A:
看图片自然其中文名称就是“轻触开关”了!其种类繁多,基本作用就是按住了其中两脚就导通,放开则两脚断开,功能就是这么简单,看图片这款具有4个引脚,其中各有2各引脚直接相连导通(按图片示意应该是1、2脚相连导通,3、4脚相连导通,当按下按键后,1、2、3、4脚全部相连导通,放开后则1、2脚与3、4脚断开),实际使用可以选1脚与3或4脚对应,或2脚与3或4脚对应,也可以选2脚与3或4脚对应,或2脚与3或4脚对应,等使用!至于其外形封装尺寸,则最好自己找当地的电子市场或商店,大饱眼福,或者网上搜索相关资料信息,不过估计你对此不太了解没咋见过这些怪物,网上的资料毕竟不是实物,无法直观感受,建议你还是动手动脚跑去实体店或者其他高手实验室里去淘金吧!!

网友B:
这是一个复位按钮

网友C:
复位开关吧

网友C:
非自锁型的复位开关

网友D:
看样子像是按键。正式的名字叫微动开关,你可以那个宝搜搜,这种4PIN的,常见的有4.5*4.5,6*6,12*12,有直插有贴片,具体看你选择~

网友E:
复位按钮呐

网友F:
微动开关

网友G:
一个普通的轻触开关按键

网友H:
复位开关

网友I:
复合按钮

网友J:
按键开关

网友K:
应该是复位按钮

网友L:
复位按钮

网友M:
四脚轻触开关

网友N:
复位按钮 是一个按键

网友O:
轻触按键

网友P:
复位按钮 轻触执行复位功能

网友Q:
按键开关,有尺寸大小之分

网友R:
这是很简单的复位开关啦

网友S:
应该是复位开关

网友T:
这就是复位开关啊。。

网友U:
复位按键,其中一脚接单片机复位脚,另一端接地,按键按下就可以复位单片机

网友V:
说白了就是独立按键,原理上都一样

网友W:
就是一个轻触开关

网友X:
复位按键,轻触开关

网友Y:
是复位按键,你可以去那个宝找那些卖电子零件的卖家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