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利用烧录器向AT89S52单片机烧入控制程序

楼主(2019-10-30):
我们单片机板子是自己焊的,然后不能直接把程序烧进板子,需要先通过烧录器烧进芯片,然后取下来再放进去板子里。所以我想做的烧录的原理是什么?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
通过PSEN  ALE WR RD  P0 P2口构成三总线,把EEPORM作为一种存储器,再把数据写入到存储器,如果使用STC单片机,可以直接串行传送发过去

网友B:
AT89S52是可以通过ISP在线编程的,具体你可以搜搜网上资料很多,估计你是没有留出ISP的接口。AT89C52不能在线编程,只能通过烧写器,因为它内部没有Voltage Generator。

网友C:
AT89S52是可以通过ISP在线编程。先通过烧录器烧进芯片,然后取下来再放进去板子,是为了方便吧,完成后直接插到IC座上

网友D:
芯片说明书里有关于烧录的内容

网友E:
我做项目还没有用过IC烧录器预先烧录,都是用ISP在线烧录,烧录升级加测试一起搞定,不过我都是用STC的芯片,最近用SIM32的100pin封装IC,这个要IC座烧录可要抓狂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做项目还没有用过IC烧录器预先烧录,都是用ISP在线烧录,烧录升级加测试一起搞定,不过我都是用STC的芯片,最 ...

可以用J-LINK直接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