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蓝牙遥控小车电机不转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9-10-30):
为什么在单片机中写入了程序,给了逻辑电位差,但是把L298n的in1和in2同时连接单片机的p10和p11电机不会转,连接任意一个(p10或p11)电机就转,请问怎么回事?求大神帮忙!感激不尽!
这是我写的代码:
#include<reg52.h>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void main()
{IN1=1;
IN2=0;
while(1)
{
}
}

网友A:
显然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B:
代码出问题了

楼主:
这是我写的代码:#include<reg52.h>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void main() {IN1=1; IN2=0; while(1) { } }

网友C:
while循环里面是空的,缺少驱动程序

网友D:
程序有问题,你都设定了in=1,in2=0了还怎么搞

网友E:
括号 不应该空吧

网友F:
https://wenku.baidu.com/view/292254155f0e7cd184253630.html
建议你看看这个,估计是电路问题。程序简单到只是个稳态输出,理论上看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