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铜电阻怎么测电流

楼主(2019-10-30):
想做一个智能插座,电流部分想用康铜电阻测量,芯片用ATT7059S,现在有一点搞不懂,就是电流的线怎么引出来,还用不用其他的东西。毕竟是220V的有点怂,求大佬讲一下。不想用电流互感器,因为现在板子已经很大了......

网友A:
可以考虑用康铜电阻+线性光耦或线圈+线性霍尔。

网友B:
买3个脚的康铜电阻片,3个脚构成2个电阻,采取分压原理,取电压通过AD转换得到电流

网友C:
ATT7059S取样电阻两端的电压,然后根据I=U/R,就知道电流大小了。

网友D:
用ACS712系列电流检测芯片

网友E:
主要看你的控制部分电源是不是悬空的,是悬空的吧地线连到AC零线,康铜丝加一段接零线一端接有效值放大器,然后再接入芯片.这里绝对绝对记住,芯片DC电源是悬空的,然后调试必须把控制板隔离不让触摸.最后做好IO口的ESD和EMC.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看你的控制部分电源是不是悬空的,是悬空的吧地线连到AC零线,康铜丝加一段接零线一端接有效值放大器,然 ...

这个是在网上找到的一个电路图 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康铜电阻的另一端要接一个地 然后这个地就像你说的那样接到零线上 我知道当火线和零线构成回路时 零线是0V的 但是构不成回路时零线就是220V的 如果接到板子上板子不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