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驱动oled一直不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10-30):
买的oled默认使用的spi,改成iic之后,烧入程序一直不亮,原本用spi的时候是正常的

网友A:
1.检查电路,IIC和SPI接法不同,2检查程序,看看时序对不对,网上有许多现成的IIC协议程序。

网友B:
检查接线与程序。

网友C:
你要根据说明手册,改动PCB板上的电阻,才能兼容IIC

网友D:
先检查线路,再核对程序时序

网友E:
I2C地址对了没?

网友F:
IIC看片选了没

网友G:
之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用SPI的时候可以,但是改iic就没反应。后来查看多家的OLED显示屏后发现每一家的OLED屏在硬件上都有区别,比如说有些OLED的屏只保留了IIC,有些只保留了SPI,还有的就是多种通信方式都存在。只有单独的不会存在问题。如果多种方式都兼容的话,一般默认一种通讯方式,如何要切换到其他方式就要通过改变某个电阻的连接,最好就是找到对应的OLCD的说明文档。

网友H(2020-02-27):
我遇到一种情况,用IIC时,改变一下晶振频率改到6M一下,就能驱动了,看你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I:
I2C和SPI可以使用相同的引脚。 但是您必须使用正确的驱动程序。 检查您的代码,并确保接线正确。

网友J:
应该是驱动程序的问题,再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