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HC595芯片移位寄存器与锁存器的疑惑

楼主:
锁存器的OUTPUT ENABLE(即13脚)为高电平时,不会影响移位寄存器的数据存储和移位吧(如图1)?例如,图2中,圈起来的第2处,如果SCLR(即RESET)给的是高电平,输出的Q0-Q7的结果应该是和图中不同的吧?

网友A(2019-11-06):
查了一下手册,大概是这个意思,供参考:
OUTPUT ENABLE(即13脚)低/高电平:(仅)输出无效/有效;
SCLR(即RESET,10脚)低/高电平:主复位有效/无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手册,大概是这个意思,供参考:
OUTPUT ENABLE(即13脚)低/高电平:(仅)输出无效/有效;
SCLR ...

谢谢,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