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64路温度监测系统源程序的思路

楼主(2019-10-31):
求一个64路温度监测系统 找到的都是8路的 64路岂不是要64个温度传感器 有没有大神可以做出来64路的 需要仿真

网友A:
加8个8选1模拟开关电路CD4051。

网友A:
给你一个用0832+4051写的16路电压表程序+仿真。你可以按此思路扩展改为64路温度监测系统。

网友B:
这种系统要求的硬件知识更多一些,64路温度监测应该是在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内使用的,布线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按楼上的做法原理是可以的,但是这种方法布线一定会让你头疼。而且长距离的电线对ADC的干扰很严重。推荐使用18B20,单总线,数字传输。一条线接8个18B20,8条线共64个。

网友C:
你好!这个项目完成了吗?用的什么传感器做的呢

网友D:
楼主提问很奇,64路岂不是要64个温度传感器 ?你需要多少传感器呢 ?理论上多个传感器共1路是可行的,但多路共1个传感器有啥必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