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啊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楼主(2019-10-31):
ML.C(6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ML.C(6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switch (P3)
                {
                  case 0x01:a++;c=0;break;
                  case 0x02:c=1;break;
                  case 0x04;c=2;break;//63
                  case 0x08;c=3;break; //64
                }

ML.C(6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ML.C(6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ML.C(6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ML.C(6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63行的 "0x04:" 错写为 "0x04;" 了?
           64行的 "0x08:" 错写为 "0x08;" 了?

网友B:
case 0x04:
case 0x08:
这里后面是冒号不是分号

网友C:
case后面用冒号不是用分号

网友D:
楼上的答复都是正解,编译器都有错误提示了。

网友E:
case后面用冒号不是用分号,多注意细节。检查一遍。

网友F:
大佬63行写错成分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