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单片机芯片做的电子密码锁程序

楼主(2019-10-3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clude.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key.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ingshi();
void delay(uint t)
{
        uchar a;
        while(--t)
        for(a=0;a<120;a++);
}
void dingshi()
{
        uchar z;
        TMOD=0x00;
        TR1=1;
        TH1=0x63;
        TL1=0x18;
        for(z=0;z<160; )
        {
                if(TF1==1)
                {
                        z++;
                        TF1=0;
            TH1=0x63;
            TL1=0x18;
    }
  }
}

uint srmm[16];
sbit jdq1=P3^4;
code uchar uctech[] ={"欢迎使用小智障"};
code uchar net[] = {"请输入密码:"};
code uchar mmcw[] ={"密码有错误"};
code uchar qcs[] = {"请重试"};
code uchar mmzq[] = {"密码对了"};
code uchar hyhj[] = {"欢迎回家"};
code uchar sysj[] = {"剩余时间"};
code uint mm[8]={3,1,3,6,3,6,7,2};

//uchar disTime[7];                //保存时间数据的数组

//uchar code timeRAdd[] = {READ_YEAR,READ_MON,READ_DAY,READ_WEEK,READ_HOUR,READ_MINUTE,READ_SECOND};
//uchar code timeWAdd[] = {WRITE_YEAR,WRITE_MON,WRITE_DAY,WRITE_WEEK,WRITE_HOUR,WRITE_MINUTE,WRITE_SECOND};
void main()
{
        uchar b,c,cw=0,cun,m,key_num=0,k=0,x,djs;
        uchar i = 0;
        uchar tempArr[2]="12";
        jdq1=1;

////        Write1302(0x80,0x00);
//        Write1302(0x90,0x5c); //禁止充电
//        Write1302(0x8e,0x80); //写保护控制字,禁止写
//        Delay400Ms(); //启动等待,等LCD讲入工作状态-
        LCDInit(); //LCM初始化
        uuu:
        LCDClear();
        DisplayListChar(0,1,uctech);        //显示字库中的中文数字
        DisplayListChar(0,2,net);                //显示字库中的中文数字
//        //设置时间
//                disTime[0]=19;
//                disTime[1]=3;
//                disTime[2]=19;
//                disTime[3]=2;                //星期
//                disTime[4]=8;
//                disTime[5]=39;
//
//                Write1302(WRITE_PROTECT,0X00);
//                                                for(i = 0;i < 7;i ++) {
//                                                        Write1302(timeWAdd[i],disTime[i] / 10 * 16 + disTime[i] % 10);
//                                                }
//                                                Write1302(WRITE_PROTECT,0X80);
        while(1)
        {

//                //读取时间
//                for(i = 0;i < 7;i ++) {
//                        disTime[i] = Read1302(timeRAdd[i]);
//                        DisplayOneChar(0,4,disTime[i]/10+0x30);
//                }
//                //显示时间
//                for(i = 0;i < 7;i ++) {
//                        tempArr[0] = disTime[i] / 10 + 0x30;
//                        DisplayOneChar(0,4,tempArr[0]);
//                        tempArr[1] = disTime[i] % 10 + 0x30;
//                        if(i > 2) {
//                                if(i == 3) {
//                                                DisplayListChar(0,4,tempArr);
////                                        Display(2,0,6,disWeek + 6 * (disTime[i] - 1));
//                                }else {
////                                        Display(2,3 + 2 * (i - 4),2,tempArr);
//                                }
//                        }else {
////                                Display(1,2 + 2 * i,2,tempArr);
//                        }
//                }
                if((cun=Keyboard())!=16)
                {

//                        cun=Keyboard();
//                        if(Keyboard()==14){m=m-1;}
//                        if(Keyboard()==15)
                        if(cun==14){m=m-1;}//退格
                        if(cun==15)        //确定
                                {
                                        oo:
                                        k=1;        //按下确认
                                        m=0;
                                        LCDClear();
                                        break;
                                }
                        while(KEY!=0x0f);
                                delay(5);
                        //DisplayOneChar(m,3,cun+0x30);//显示密码
                        DisplayOneChar(m,3,0x2A);//显示星号
   switch(m)
                         {
                                         case 0: {srmm[0] = cun;  break;}
                                         case 1: {srmm[1] = cun;  break;}
                                         case 2: {srmm[2] = cun;  break;}
                                         case 3: {srmm[3] = cun;  break;}
                                         case 4: {srmm[4] = cun;  break;}
                                         case 5: {srmm[5] = cun;  break;}
                                         case 6: {srmm[6] = cun;  break;}
                                         case 7: {srmm[7] = cun;  break;}
                                }
       if(cun<10)m++;
                                if(m==8)
                                {
//                                        k=1;        //确认返回
//                                        m=0;
//                                        LCDClear();
//                                        break;
                                goto oo;
                                }
         }

}
                        while(k==1)
                        {

                                for(b=0;b<8;)
                                        {
                                                         TI=0;
                                                if(srmm[b]==mm[b])
                                                 {
                                                         b++;
                                                         TI=0;
                                                 }
                                                else{ c=8;break;}
                                        }
                                if(c==8)
                                        {

                                                LCDClear();
                                                DisplayListChar(1,2,mmcw);        //显示字库中的中文数字
                                                DisplayListChar(2,3,qcs);        //显示字库中的中文数字、
                                                delay(100);
                                                LCDClear();
                                                k=0;
                                                c=0;
                                                if(cw<2)
                                                        {
                                                        cw++;
                                                        goto uuu;
                                                        }
                                                        else
                                                        {
                                                                DisplayListChar(1,2,mmcw);        //显示字库中的中文数字
                                                                Delay400Ms();
                                                                Delay400Ms();
                                                                LCDClear();
                                                                djs=60;
                                                                for(x=60;x>=0;x--)
                                                                        {
                                                                                DisplayListChar(2,0,sysj);
                                                                                DisplayOneChar(4,2,djs%10+0x30);        //显示字库中的中文数字
                                                                                DisplayOneChar(3,2,djs/10+0x30);
                                                                                dingshi();

                                                                                djs--;
                                                                                if(x==0) goto uuu;
                                                                        }
                                                        }
                                        }
                                else
                                        {
                                                        LCDClear();
                                                        DisplayListChar(2,2,mmzq);        //显示字库中的中文数字
                                                        DisplayListChar(2,3,hyhj);        //显示字库中的中文数字
                                                        //delay(1000);
                                                        //LCDClear();
                                                        jdq1=0;       //开门
                                                        delay(3000);
                                                        jdq1=1;
                                                        LCDClear();
                                                        k=0;
                                                srmm[0] ='6';
                                                cw=0;
                                                goto uuu;
                                        }
                 }
}

/*------- --4X4键盘 ---------
  L1,L2,L3,L4,R1,R2,R3,R4分别接P2.0-7
键盘编码如下所示:
0 , 1, 2, 3
4 , 5, 6, 7
8 , 9,10,11
12,13,14,15
unsigned char Keyboard(void);为键盘扫描函数,
在主函数文件声明后即可调用,返回键盘值0-15,
无按键按下时,返回16。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key.h"
#include "include.h"
//------函数声明---------------------------
//void Keyboard(void);

//-----引脚定义--------------------------------
//#define KEY P0
//-------------------------------------------
void delay_ke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
uchar Keyboard(void)
{unsigned char x,y,z=0;
        unsigned int jz=16;
KEY=0xf0;                //低四位置低,即行接低
if(KEY!=0xf0)        //是否有按键按下
{
        delay_key(10);        //去抖
        if(KEY!=0xf0)//确实有按键按下
        {
          x=KEY;                //读取按键所在的行
          KEY=0x0f;        //高四位置低,即列接低
          y=KEY;                //读取按键所在的列
          z=x|y;        //按键的坐标为行+列
//          while(KEY!=0x0f); //等待按键抬起
        }
}
switch(z)
{                                //while(KEY!=0x0f);
          case 0xee:{jz=1;break;} //按键值显示为0
          case 0xde:{jz=2;break;}  //按键值显示为1
          case 0xbe:{jz=3;break;}
          case 0x7e:{jz=14;break;}

          case 0xed:{jz=4;break;}
          case 0xdd:{jz=5;break;}
          case 0xbd:{jz=6;break;}
          case 0x7d:{jz=7;break;}

          case 0xeb:{jz=7;break;}
          case 0xdb:{jz=8;break;}
          case 0xbb:{jz=9;break;}
          case 0x7b:{jz=10;break;}

          case 0xe7:{jz=0;break;}
          case 0xd7:{jz=14;break;}
          case 0xb7:{jz=15;break;}
          case 0x77:{jz=15;break;}
          default: jz=16; break; // 没有按键按下,返回16
   }
//                while(KEY==0x0f);
                return jz;
}

网友A(2020-07-07):
为什么光扣黑币,不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