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f系列单片机输入口会向外发送电压电流问题

楼主(2019-10-31):
     使用的是STC8A8K64S4A12芯片,连接上电之后,每个引脚对应的端口会有2.5v的电压,电流在0.34uA左右。而且是向外输入电压。   已经将设为高阻态。
    这些端口是悬空状态。硬件说悬空会没有消耗,没电流,更不会向外输出电压。

楼主:
求大佬指点一下,还有悬赏怎么设置?我还是不想白提问

网友A:
代码和电路图呀!没有这俩哪行呀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点匪夷所思,楼主上电路图和程序,否则凭空想象难以定论。

网友C:
你这个现象正常呀,设置成高阻方式测得多少电压都正常呀,高阻时的电压由外接电压决定,悬空就等于静电的电压,这是硬件的常识,0.34uA还不算电流为零吗?用万用表测不显示0吗?

网友D:
后面没有耗损元件就不会有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