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hx711称重模块返回值数据波动大?小伙伴们有熟悉这个模块的嘛?

楼主(2019-10-31):
1、返回值数据波动大
2、在没接好称重传感器之前,hx711模块返回值有9382355
3、该怎么用hx711计算出物体实际重量,谢谢各位。

网友A:
long ReadCount(void)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ii=0;
        ADSK=0;                          //使能AD(PD_SCK 置低)
        ADDO=1;
        Count=0;
        while(ADDO&&ii<10000)  //AD转换未结束则等待,否则开始读取
                ii++;
        for (i=0;i<24;i++)
        {
                ADSK=1;                  //PD_SCK 置高(发送脉冲)
                Count=Count<<1;   //下降沿来时变量Count左移一位,右侧补零
                ADSK=0;  //PD_SCK 置低
                if(ADDO) Count++;
        }
        ADSK=1;
        Count=Count^0x800000; //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ADSK=0;
        return(Count);
}
经过实物验证的程序

网友B:
数据波动大就对了,这个主要是电源的问题,这个芯片需要精密稳压电源才能准确,24位ADC对电源要求很高的,电源越稳定转换的数据就越稳定,hx711能够达到16位就不错了,几块钱的芯片不能要求太高。转换的程序看芯片提供的例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波动大就对了,这个主要是电源的问题,这个芯片需要精密稳压电源才能准确,24位ADC对电源要求很高的, ...

软件上的处理能不能使数据准确些 ,那要这么做 ?

网友B:
用数字滤波呀,比如:连续采样10个数据,去掉2个最大值,2个最小值,其余6个数据求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