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超声波测距源程序

楼主(2019-10-31):
距离

距离

HC-2402模块图

HC-2402模块图

/***************************
TRIG:命令输入(输入10us的高电平信号)输出比较
   引脚:PF6——TIM10_CH1——AF3
ECHO:回响信号输出(采集高电平)输入捕获
   引脚:PF7——TIM11_CH1——AF3
***************************/
void HC_SR04_GPIO_Init()
{
RCC->AHB1ENR |= (1<<5);
GPIOF->MODER &=~(0xF<<12);
GPIOF->MODER |= (0xA<<12);
GPIOF->AFR[0] &=~(0xFF<<24);
GPIOF->AFR[0] |= (0x33<<24);
}
//TIM10_CH1——AF3
void TRIG_TIM10_CH1()
{
// 2)、激活定时器
RCC->APB2ENR |=(1<<17);
// 2)、选择时钟来源(内部时钟源) (SMS=000,ECE=0)
TIM10->SMCR &=~(0x7<<0);
// 3)、设置预分频器,确定计数频率 TIMx->PSC
TIM10->PSC =168-1;  //记一个数为1us
// 4)、设置自动重载寄存器,确定周期时长
TIM10->ARR =15;
// 5)、设置影子功能(CR1:ARPE)
TIM10->CR1 &=~(1<<7);
// 7)设置CCRx寄存器,确定占空比(有效电平时长)
TIM10->CCR1 =10;
// 8)设置CCMR寄存器CCxS(CC1S)----(00:输出模式)
TIM10->CCMR1 &=~(3<<0);
// 9)设置CCMR寄存器OCxPE (OC1PE)---影子功能(0:不启用)
TIM10->CCMR1 &=~(1<<3);
// 10)设置CCMRx的OCxM(OC1M),选择输出比较模式(PWM模式1)
TIM10->CCMR1 &=~(7<<4);
TIM10->CCMR1 |= (6<<4);
// 11)选择输出极性(高/低电平有效)
TIM10->CCER &=~(1<<1);
// 12)通道使能
TIM10->CCER |=(1<<0);
// 13)计数器使能 (CEN=1)
TIM10->CR1 |=(1<<0);
while(TIM10->CNT<14);
// 12)关闭通道
TIM10->CCER &=~(1<<0);
// 13)关闭计数器 (CEN=1)
TIM10->CR1 &=~(1<<0);
//将计数器清零
TIM10->CNT=0;
}
//TIM11_CH1——AF3
void ECHO_TIM11_CH1()
{
// 2)、激活定时器
RCC->APB2ENR |=(1<<18);
// 2)、选择时钟来源(内部时钟源) (SMS=000,ECE=0)
TIM11->SMCR &=~(0x7<<0);
// 3)、设置预分频器,确定计数频率 TIMx->PSC
TIM11->PSC =168-1;  //记一个数为1us
// 4)、设置自动重载寄存器,确定周期时长
TIM11->ARR =40000;
// 5)、设置影子功能(CR1:ARPE)
TIM11->CR1 &=~(1<<7);
//14)设置采样频率——TIMx->CCMRy---ICF
TIM11->CCMR1 &=~(0xF<<4);
//15)选择有效边沿——TIMx->CCER---ICEP、CCENP
TIM11->CCER &=~(1<<1);
TIM11->CCER &=~(1<<3);
//16)选择输入映射(输入模式)——TIMx->CCMRy---CCS
TIM11->CCMR1 &=~(3<<0);
TIM11->CCMR1 |=(1<<0);
//18)选择分频——TIMx->CCMRy——ICPSC
TIM11->CCMR1 &=~(3<<2);
//19)计数器使能——TIMx->CR1——CEN
TIM11->CR1 |=(1<<0);
//20)通道使能——TIMx->CCER——CCE
TIM11->CCER |=(1<<0);
}
/**************************
函数功能:HC_SR04超声波测距
函数参数:无
返回值:距离
**************************/
double HC_SR04()
{
double dis;
u32 cnt;
//发送检测命令
TRIG_TIM10_CH1();
//开始检测上升沿
ECHO_TIM11_CH1();
//等待上升沿
while(!(TIM11->SR&(1<<1)));
//换成检测下降沿
TIM11->CCER &=~(1<<1);
TIM11->CCER |=(1<<3);
//清空计数器
TIM11->CNT=0;
//等待下降沿
while(!(TIM11->SR&(1<<1)));
//读取计数器的值
cnt=TIM11->CCR1;
//关闭TIM11通道1以及计数器
TIM11->CR1 |=(1<<0);
TIM11->CCER |=(1<<0);
//计算距离
dis=340.0*((double)cnt/1000.0/1000.0)/2;
//返回测量值
return dis;
}

网友A(2020-04-06):
文件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