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mcu下载程序显示收到00 00 00 00怎么回事啊

楼主:
查看数: 3688 | 评论数: 10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19-10-31 19:53

正文摘要:

型号是C8T6   我的是串口下载 BT0接3.3v BT1接GND 就这样了...

网友A(2023-03-15):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遇到了相似情况

检查一下BOOT0=1(高电平),BOOT1=0(低电平),下载完后,可以设置回原来那样都接低电平。

网友B(2021-08-04):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遇到了相似情况

网友C:
检查下串口连接问题

网友D:
用分线器试试

网友E(2020-04-26):
断开Boot0试一下,可能是芯片未进入下载状态,而原来芯片内有程序会从串口输出数据。可以用串口助手查看芯片在正常状态和下载状态串口的输出。有的板子跳线和配套的资料不对应,多试几次就能找出正确的。

网友F:
烧录时用不用先断电,在通电啊?之前没用过这个MCU,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

网友G:
楼主解决了吗,我刚开始学,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很类似

网友H(2019-11-01):
引用 网友I:
烧录时复位下还是这样吗

是的啊

网友I:
烧录时复位下还是这样吗

网友H:
有没有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