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是stc11的芯片 想用串行口测一下W25Q16的ID值,但是出来的是Temp1的chu'shi...

楼主(2019-10-31):
#include"reg51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sbit cs=P1^3;
sbit msio=P0^0;
sbit clk=P1^4;
sbit mosi=P0^1;
sbit led=P1^5;
uint8 we_d;
uint8 Temp1=0X12;
void delay_ms(uint16 x)
{
        uint16 j,i;
        for(j=0;j<x;j++)
        {
                for(i=0;i<1100;i++);
        }
}
void SPI_WriteByte(uint8 date)
{
  uint8 temp,i;
  temp = date;

  for (i = 0; i < 8; i++)
        {
             clk=0;
             if((temp&0x80)==0x80)
             { mosi=1; }
             else
             { mosi=0; }
             clk=1 ;
             temp <<= 1;
   }
   mosi=0;
}
uint8 SPI_ReadByte(void)
{
  uint8 temp=0;
  uint8 i;

  for(i = 0; i < 8; i++)
        {
    temp <<= 1;
    clk=0 ;

        if(msio)
    {temp++; }
    clk=1 ;
   }
   return(temp);
}
uint16 W25QXX_ReadID(void)
{
        uint16 Temp = 0;
    uint8        Temp1 = 0;
        uint8        Temp2 = 0;
        cs=0;
        SPI_WriteByte(0x90);        //发送读取ID命令
        SPI_WriteByte(0x00);
        SPI_WriteByte(0x00);
        SPI_WriteByte(0x00);
        Temp1|=SPI_ReadByte();
        Temp2|=SPI_ReadByte();
        Temp = Temp1*256+Temp2;
        cs=1;
        return Temp;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33.1776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94;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94;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
void main(void)
{          uint16  Temp;
        uint8        Temp2;
         P1M1=0X00;P1M0=0X00;
     P0M1 &= 0xE1;        P0M0 &= 0xE1;
         cs=1;                          //设置P1为推挽输出
         U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delay_ms(600);
         Temp=W25QXX_ReadID();
         Temp1=(uint8)(Temp/256);
         Temp2=(uint8)Temp;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int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Temp1;//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网友A:
W25Q16应该有通讯协议的吧;
你的程序,只能是顺序读取串口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W25Q16应该有通讯协议的吧;
你的程序,只能是顺序读取串口数据。

我能加您一下qq吗?我发出了来的程序有点问题 您能再帮我看看程序吗?q1157776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