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才想参加飞思卡尔比赛,需要准备些什么

楼主(2019-10-31):
参加飞思卡尔比赛的内容,需要学习了解单片机那些模块

网友A:
我感觉准备钱就行了,只要买了你就会舍不得去学着用

网友B:
抛砖引玉下,没做过飞思卡尔的。
建议先学下,单片机的最小系统:看看原理图和最小系统的软件等。
稍微了解点,可以从图书馆借本书,看看以前比赛人家怎么做的,看不太懂就先翻一遍,记下所需的模块。
然后根据你记录的模块,从单片机中一个一个学。应该不会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