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只显示一行白块

楼主:
lcd1602只显示一行白块

网友A(2019-11-01):
其它例程改管脚还是不行

网友B:
再加一根线试试,把RS接到GND,曾经做过一次lcd1602显示也是满屏白块

网友C:
硬件没有问题,就检查软件吧

网友D:
1602有个引脚调对比度的,一般接滑动电阻,你试一试改变阻值

网友E:
程序没烧到单片机也是一行白块

网友F:
是第一次使用吗,可能是电源电压不匹配,有3.3V和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