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循迹小车的超声波避障问题

楼主(2019-11-01):
  请教各位大神:小车沿黑线循迹行驶,现有超声波模块检测到障碍物,如何设计程序才能让小车绕开障碍物后继续循迹行驶

网友A:
先判断障碍物与车身的距离,小车左转与右转是否能通过?若不能,先后退,若能,控制小车左转,前进,右转,前进,右转,前进,左转,然后再寻迹继续前行

网友B:
这问得发挥想象力似得,要不加个四轴飞行器检测到障碍就飞起来跨过去

网友C:
可以设置当小车超声波模块检测到障碍物时左转(或右转),当超声波检测不到障碍物时再右转(或左转)直到寻迹模块检测到轨迹回到轨迹上

网友D:
两种方案:

网友D:
一,使用超声波传感器进行测量前方是否有障碍物,检测为有时在停下来旋转超声波传感器检测前方120°范围内障碍物是在什么位置,左方就右转,右方就左转,前方就随机选择一个方向,完全堵住后退旋转90°或者60°等等

网友D:
方案二,使用两个超声波传感器分别检测车头两侧的情况,而且是不断的检测,不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判断障碍物与车身的距离,小车左转与右转是否能通过?若不能,先后退,若能,控制小车左转,前进,右转, ...

感谢您的回答,可是左转右转的时候循迹的函数不是在同时进行吗,如何才能跳出循迹函数,避障后再次进入循迹。

网友E:
我觉得大家胡回答有点欠缺:
1、检测障碍物时,记录当前前进方向
2、记录当前位置
3、绕过障碍……………………
4、计算原前进方向上靠近障碍物的点
5、转向到达该点
6、恢复原来前进方向

网友F(2021-02-20):
楼主,求在循迹的同时进行超声波避障的主函数怎么写(想法和你一样的DIY小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