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建的工程文件编译不通过,如图

楼主:
提示说无法打开那些C文件,可是我都是放在同一个工程文件夹里面的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网友A(2019-11-01):
找个KEIL的教学视频看看

在菜单 options for target 子项目C51页面有个 Include Paths,你看下你放头文件和C文件的几个文件夹有没有在里面,没有的话,把这几个文件夹添加进去

网友B:
在Keil中新建.c程序文件后,在左侧右击“Source group”,将.c文件添加进去就行了。

网友C:
点击工具栏中的的Manage Project Items图标,在Files中添加8563.c  AD.C  display.C  EEPROM.C四个程序到项目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