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如何自动的把前20次的采样值放入数组中?

楼主(2019-11-01):
题为:从传感器每次采样后,对前面20次采样做平均值运算,运算方法为:去掉最高值、去掉最低值、剩下的值累加取平均值。
小弟现在卡在了如何自动的把前20次的采样值放入数组中,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unsigned char data dis_buf[20];
unsigned char i;
for(i=0;i<19;i++)
{
        dis_buf[i]=dis_buf[i+1];
}
dis_buf[19]=ADC();

网友B:
有点没看懂啊,把每次采样的结果赋值给数组不就可以了吧

网友C:
编程
定义一个 数组20位的数组,数据类型注意选择。
定义一个函数专门处理你所说的问题
    内部用for循环控制写入数组的数据个数(内部调用 与通信有关的函数,如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char data dis_buf[20];
unsigned char i;
for(i=0;i

谢谢 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程
定义一个 数组20位的数组,数据类型注意选择。
定义一个函数专门处理你所说的问题

谢谢 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没看懂啊,把每次采样的结果赋值给数组不就可以了吧

谢谢您的回复
我的意思是从传感器那采20次的值自动放到数组中,然后进行运算,然后从第21次开始,数组中的值就是从第二次的值到第21次的值,以此类推。     我主要是没搞明白咋么把第一次的值去掉,从而换成第21次的值。

网友D:
for(i=0;i<19;i++)
{
        dis_buf[i]=dis_buf[i+1];
}
dis_buf[19]=ADC();
这就是你想要的啊,前20次存入了数组,第21次开始,从2次开始往前移,空出最后一个来,把第20次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