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TM1620驱动数码管问题,求大佬

楼主:
最近用TM1620驱动数码管,但是无论程序怎么写都没有对应输出,很迷茫。我的接线和说明说上的总线式的接发不一样,想问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对应程序如下:
/**
        TM1620驱动共阴极数码管模块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tm1620.h"

/**
宏定义命令字
**/
#define setDispMode 0x02  //驱动6位8段数码管,实际驱动4位8段
#define setAddrMode 0x44  //地址增加模式为 固定模式

#define setOff 0x80  //显示关
#define setOn 0x8f  //显示开,此时占空比最高14/16

//定义地址宏
#define addr_00H 0xc0

sbit din = P2^2;
sbit clk = P2^1;
sbit stb = P2^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sendDataToTM1620(unsigned char sdata){
        //在时钟的上升沿进行移位写入,低位先传
        unsigned char a;
        for(a=0;a<8;a++){
                if(sdata&0x01)
                        din = 1;
                else
                        din = 0;
                sdata >>= 1;
                clk = 0;
                _nop_();
                _nop_();
                clk = 1;
        }
}
/**
初始化串口
**/
void initialTM1620(){

        unsigned char i;
        stb = 1;
        _nop_();
        _nop_();
        stb = 0;
        sendDataToTM1620(setDispMode);//4位8段

        stb = 1;
        _nop_();
        _nop_();
        stb = 0;
        sendDataToTM1620(setAddrMode);//固定地址

        clk = 1;
        //地址数据清零
        for(i=0;i<12;i++){
                stb = 1;
                _nop_();
                stb = 0;
                sendDataToTM1620(0xc0 + i);//设置地址
                sendDataToTM1620(0x00);
        }
        //设置亮度和开关
        stb = 1;
        _nop_();
        _nop_();
        stb = 0;
        sendDataToTM1620(setOn);
}
/**
        display
**/
void display(){
        unsigned char numArr[4],i;
        numArr[0] = num/1000;
        numArr[1] = num%1000/100;
        numArr[2] = num%1000%100/10;
        numArr[3] = num%1000%100%10;

        for(i=0;i<4;i++){
                stb = 1;
                _nop_();
                stb = 0;
                sendDataToTM1620(addr_00H + i*2);
                sendDataToTM1620(addr_00H);
                sendDataToTM1620(0x3f);

        //}
        //设置亮度和开关
        stb = 1;
        _nop_();
        _nop_();
        stb = 0;
        sendDataToTM1620(setOn);

}

void main(){
                initialTM1620();
    while(1)
    {
                        display();
    }
}

网友A(2019-11-01):
/**
宏定义命令字
**/
#define setDispMode 0x02  //驱动6位8段数码管,实际驱动4位8段
#define setAddrMode 0x44  //地址增加模式为 固定模式

#define setOff 0x80  //显示关,
#define setOn 0x8f  //显示开,此时占空比最高14/16

//定义地址宏
#define addr_00H 0xc0

sbit din = P2^2;
sbit clk = P2^1;
sbit stb = 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