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moc33021+bta16为什么啥只有半波控制,求大佬解疑

楼主:
void up()
{
  digitalWrite(12, HIGH);
  delayMicroseconds(5000);
  digitalWrite(12, LOW);
  delayMicroseconds(1000);
  digitalWrite(12, HIGH);
}

void setup() {
  pinMode(2, INPUT);
  pinMode(12, OUTPUT);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attachInterrupt(0, up, RISING);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delay(100);
}

这个是arduino代码,检测到过零后延时5ms控制moc3021开通。

不知道为什么只有在220v的负半波能开通可控硅,正的半波一点反应都没有,可控硅触发电路是参考的moc3021手册推荐电路,是不是proteus仿真元件有问题?moc3021?bta16-600bw?

Arduino 328.rar

proteus项目文件

网友A(2019-11-04):
没有人吗?

网友B:
这是Proteus 8 中的例程看一看吧
/* Main.ino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
* Created:   mer ago 22 2018
* Processor: Arduino Uno
* Compiler:  Arduino AVR
*/

int AC_LOAD = 3;    // Output to Opto Triac pin
int dimming = 128;  // Dimming level (0-128)  0 = ON, 128 = OFF

void setup()
{
  pinMode(AC_LOAD, OUTPUT);// Set AC Load pin as output
  attachInterrupt(0, zero_crosss_int, RISING);  // Choose the zero cross interrupt # from the table above
}

//the interrupt function must take no parameters and return nothing
void zero_crosss_int()  //function to be fired at the zero crossing to dim the light
{
  // Firing angle calculation : 1 full 50Hz wave =1/50=20ms
  // Every zerocrossing thus: (50Hz)-> 10ms (1/2 Cycle)
  // For 60Hz => 8.33ms (10.000/120)
  // 10ms=10000us
  // (10000us - 10us) / 128 = 75 (Approx) For 60Hz =>65

  int dimtime = (75*dimming);    // For 60Hz =>65
  delayMicroseconds(dimtime);    // Wait till firing the TRIAC
  digitalWrite(AC_LOAD, HIGH);   // Fire the TRIAC
  delayMicroseconds(10);         // triac On propogation delay (for 60Hz use 8.33)
  digitalWrite(AC_LOAD, LOW);    // No longer trigger the TRIAC (the next zero crossing will swith it off) TRIAC
}

void loop()  {
  for (int i=5; i <= 128; i++){
    dimming=i;
    delay(10);
   }
}

网友B:
检测到过零后延时5ms控制moc3021开通????
用10ms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Proteus 8 中的例程看一看吧
/* Main.ino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

这个例子名称叫什么,我想看看完整项目

网友A:
可以看到单片机触发信号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只有负半波可控硅开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例子名称叫什么,我想看看完整项目

Arduino Dimming 230V AC

网友B:
按你的程序仿真没得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程序仿真没得问题。。

大佬,我把proteus8.7卸载了重新装了proteus8.9,现在模拟也没问题了。。。很莫名其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程序仿真没得问题。。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我感觉就是版本不对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我感觉就是版本不对导致的。。。

呵呵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