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图像采集但是不知道该选STM32的哪种板子,还请各位大佬帮忙指点一下,拜托啦

楼主(2019-11-01):
       要做设计了要求是做图像采集但是我还不知道要用STM32的哪种板子😂️我在网上查的103就可以,但是卖家说103速度不够必须用767,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各位前辈我真的必须用767吗?还是说卖家是为了赚钱才让我买767呀,谢谢大家啦

网友A:
103感觉没问题吧,72M应该可以

网友A:
或者407肯定可以,767没必要吧

网友B:
F407就够了!103应该也是可以的,F407完全满足,767就大材小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407肯定可以,767没必要吧

好的,谢谢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07就够了!103应该也是可以的,F407完全满足,767就大材小用了;

好哒,谢谢您啦,您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哒,谢谢您啦,您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不客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