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智能循迹小车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9-11-02):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小车的驱动问题:程序烧录进单片机,电源启动后,小车的轮子不转,用手拨动一下会极小的速度转动(像功率不足,而且只有一侧转),占空比也调得比较高,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请各位大神批评指教(用的是4节1.5伏的电池,驱动5个红外对管,超声波模块,电机,不知道是不是输入电压不足的问题,也可能是我理解错了pwm原理),下面是小车的代码,新手第一次写,请多包涵。(如有其他问题能帮忙一起指出吗,麻烦各位了)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IN1=P0^1; //左电机//
sbit IN2=P0^2;
sbit ENA=P0^0;
sbit IN3=P0^3; //右电机//
sbit IN4=P0^4;
sbit ENB=P0^5;

sbit Trig=P1^1;      //超声波模块的TRIG,具体接口需要改变//
sbit Echo=P1^2;      //超声波模块的ECHO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define ui unsigned int
#define juli 25  //距离障碍物的距离//

#define leftgo  {IN1=1, IN2=0;}   //左电机正传
#define leftback    {IN1=0, IN2=1;}   //左电机反转
#define rightgo  {IN3=0, IN4=1;}   //右电机正传
#define rightback {IN3=1, IN4=0;}   //右电机反转

uc ZKBR=0;
uc ZKBL=0;
uc t=0;          //定时器计数次数//

uc FLAG;      //超声波超出测量范围的标志
ui sum;        //超声波模块中定时器1所计的总数//
float L;         //L为超声波模块中计算的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

sbit L1=P2^0;    //五个红外循迹模块//

sbit L2=P1^2;
sbit M=P1^3;
sbit R2=P1^4;
sbit R1=P1^5;

void t0go()     //定时器0开始工作的函数//
{
TMOD=0x01;  //定时器t0工作方式为1//
TH0=(65536 - 100)/ 256;   //定时器计时108.5微秒//
TL0=(65536 - 100)% 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开启定时器//
}

void t1go()     //定时器1马上开始工作的函数//
{
TMOD=0x10;
EA=1;       //可能出错//
ET1=1;
}

void t0() interrupt 1   //t0的中断函数//
{
    TH0 =(65536-100)/ 256;   //重装定时器的初值//
TL0 =(65536-100)% 256;
    if(t<ZKBL)
{
  ENA=1;
}
    else
{
  ENA=0;
}
    if(t < ZKBR)
{
  ENB=1;
}
    else
{
  ENB=0;
}
    ++t;
    if(t>=50)
{
  t=0;
}
}

void t1() interrupt 3 //超声波超出测量范围//
{
FLAG=1;
}
void turnleft1()  //左转小转弯//
{
ZKBL=30;
ZKBR=10;
}
void turnleft2()  //左转大转弯//
{
ZKBL=50;
ZKBR=10;
}
void turnright1() //右转小转弯//
{
ZKBL=10;
ZKBR=30;
}
void turnright2() //右转大转弯//
{
ZKBL=10;
ZKBR=50;
}
void go()
{
ZKBL=40;
ZKBR=40;
leftgo;
rightgo;
}
void back()
{
ZKBL=10;
ZKBR=10;
leftback;
rightback;
}
void stop()
{
ZKBL=0;
ZKBL=0;
}
void xunji()
{
   uc flag;
    if ((R2==0)&&(L1==1)&&(L2==1)&&(R1==1))  //小右转//
    {
  flag=1;
   }
    else if((R1==0)&&(R2==0)&&(L1==1)&&(L2==1))  //大右转//
    {
  flag=2;
   }
    else if((R2==0)&&(L2==1))  //停车
    {
  flag=3;
   }
    else if((R2==1)&&(R1==1)&&(L1==1)&&(L2==0))  //小左转//
    {
  flag=4;
   }
   else if((R1==1)&&(R2==1)&&(L1==0)&&(L2==0))  //大左转//
   {
  flag=5;
   }
   else if((L1==0)&&(L2==1)&&(M==1)&&(R1==1)&&(R2==1))
   {
  flag=5;
   }
   else if((L1==1)&&(L2==1)&&(M==1)&&(R1==0)&&(R2==1))
   {
  flag=2;
   }
   else if((L1==1)&&(L2==1)&&(M==1)&&(R1==1)&&(R2==1))   //特殊情况,当小车无法扫描到黑线时,小车后退//
   {
  flag=6;
   }
    switch(flag)
   {
        case 1:turnright1();  break;

        case 2:turnright2();  break;

        case 3:stop();        break;

        case 4:turnleft1();   break;
        case 5:turnleft2();   break;
        case 6:back();        break;

        default:go();         break;
   }
}
void send()    //使模块开始发送8个方波//
{
Trig=1;
    _nop_();   //单片机延后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设置目的在于使Trig口开始发送方波//。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void distance()
{
TH1=0;         //使定时器1计数归位//
    TL1=0;
send();
    while(!Echo);  //!echo=0,既echo=1输出高电平时跳出while,实质是等待输出开始后便打开计时器//
    TR1=1;
    while(Echo);   //等待echo口输出高电平结束后(即输出低电平时)后便关闭计时器//
TR1=1;
sum=TH1*256+TL1;   //得到计时器在过程中计的总数//
    L=(sum*1.87)/100;  //已得到的公式 1.87为在20度温度下的声速取值344,L的单位是厘米//
    if(L<=juli && FLAG==0)  //上边已经定义了距离障碍物的最小距离,单位是厘米//
{
  back();
}
if(FLAG==1)      //超出测量
{
   FLAG=0;
}
}
void main()
{
t0go();
  t1go();
leftgo;
rightgo;
while(1)
{
  xunji();
  distance();
}
}

网友A:
把原理图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理图放上来看看

原理图是关于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