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电阻和普通电阻的pcb封装一样吗

楼主(2019-11-02):
正在做一个项目,要用到精密电阻,有没有用过的人知道它和普通电阻的封装是否一样

网友A:
这就不好说了,不知道你说的精密电阻是哪种类型的
如果是精度高一点的电阻,像1%精度的电阻,那就是和普通电阻是一样的
但如果是高精度的取样电阻,那就不一样的了,大多是有自己的封装的,有1K阻值的取样电阻会搞得像5W的水泥电阻那么大的
所以,这得看实际的实物才知道的

网友B:
你说的是可调电阻还是固定电阻?找一个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不明白你在问什么!

网友D:
小功率精密电阻与普通电阻封装系列基本一样,贴片封装基本无异,轴式封装只是色环多一圈。特殊精密电阻或大功率精密电阻的封装品种较多,差异也较大。

网友E:
贴片物料看封装,不是看规格值,精密电阻是误差1%还是0.00x欧姆的电阻? 看元件规格书查到封装尺寸就知道了,在这里让大家猜事倍功半.

网友F:
封装跟功率、材料有关,碳膜电阻误差大,金属膜电阻可达1%或0.25%,线绕体积大,阻值小,看你用哪种,封装一般都是符合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不好说了,不知道你说的精密电阻是哪种类型的
如果是精度高一点的电阻,像1%精度的电阻,那就是和普通电 ...

精度是千分之一,阻值是2k,18k的取样电阻

楼主:
感谢帮助,我目前是个小白,正在做飞思卡尔,问题问的不到位,水平有限请谅解啦

网友G(2019-12-19):
一般情况,精密电阻都是贴片电阻,封装也比较大,比如1ohm@0.1%(精度)的,封装通常是0805或1206的。
用作负载的水泥电阻通常是插件封装,封装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