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17,4层板,内层大部分负片,一小部分正片

楼主(2019-11-02):
软件是altium17,一个4层板子,内层设置的是内电层,负片显示,现在有一个小区域不需要电源,纯信号线,想在内层走信号,请问怎么把这一个小区域内层设置成正片,方便走信号呢,
或者有啥别的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内电层是所见无所得,默认是整铜,画线部分就无铜。这叫做内电层分割,常用于多电源电路应用。围绕需要用作信号线的部分画一圈,圈中就是你想要的信号线。记得修改属性哦,不然焊盘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