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keil4软件中出现了错误ERROR L114: SEGMENT DOES NOT FIT

楼主(2019-11-02):
I4}DUWGQ[F4O6B5SNY)GGAB.png NENW(I]RDCWP)6VB6RA}N~T.png
想知道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求大神指导!
这个是原题目
查找关键字
设一字符串(自行设置)存放在外部RAM,字符串以回车(0DH)结束。试编制程序统计该字符串中字符“a”的个数(个数<99),并将其存入内部RAM 30H单元中,以压缩的BCD码形式存放。程序运行结束后利用观察窗口检查运行结果。

网友A:
先要硬件满足要求,你所选择的单片机是否存在外部RAM

网友B:
仅在你贴出的部分代码里找错,还特么是图片,你以为你是师傅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