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高阻态语句怎么写?

楼主(2019-11-02):
Stc15单片机设置lo口为三态输出,怎么写语句?高电平等于1,低电平等于0,高阻态等于什么呢?

网友A:
STC15单片机高阻态语句是 PxM0  PxM1
P0 是 P0M0=0  P0M1=1
P1 是 P1M0=0  P1M1=1

网友B:
如对P0口的各位高阻  则P0M1=0xff,P0M0=0即可,同样对P1口是P1M1=0xff,P1M0=0即可

网友B:
设置高阻态只是说明无电流输入也无电流输出,输出高电平仍然是1,输出低电平仍然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