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让我单片机中断里的两句程序运行?

楼主:
如图,中断只运行最后一句,我想让他两句都运行,该怎么办。

网友A(2019-11-02):
key=key_scan1(0x48,0x49);
key1=key_scan1(0x40,0x41);

网友B:
实际上两句都运行了,只是第一句读出来的结果被每二句覆盖了。所以你觉得总是一句运行了,用2楼办法你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