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用dac输出正弦波

楼主(2019-11-02):
  前段时间师兄拜托写一个单片机代码,由于之前没整过,在这记录一下。也希望可以帮助到正在学这个的朋友们.stm32F4并不支持自动生成正弦波,事先在正弦波上找500个点存在一个数组里,然后当每一个时钟到来的时候,dac就会输出电压值。

   void sin_Generation(void)   {u16 n;for(n=0;n<tableSize;n++)   {sinTable[n] = (sin(2*PI*n/tableSize)+1)*2047;}

经过线性转换后,数字输入会转换为 0 到 VREF+ 之间的输出电压。各 DAC 通道引脚的模拟输出电压通过以下公式确定:
DACoutput =Vref*dor/4095

接下来就是定时器和GPIO的配置,以及为了避免占用CPU的dma操作
    void TIM6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6, ENABLE);

         TIM_PrescalerConfig(TIM6, 83, TIM_PSCReloadMode_Update);
          TIM_SetAutoreload(TIM6, 70)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6, TIM_TRGOSource_Update);
        TIM_Cmd(TIM6, ENABLE)
}
定时器的arr值和psc值得·设置可以改变输出波形的频率,这里的频率为50hz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AC_DMA_Configuration(void)
{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1,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T6_TRGO;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Stream5);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7;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DAC_DHR12R1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sinT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table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1_Stream5,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Stream5, ENABLE);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DAC_DMACmd(DAC_Channel_1, ENABLE);
}

网友A(2020-07-07):
时隔许久依旧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