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单片机流水灯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9-11-02):
如图所示为完整程序,我把主程序段的while(1){}去掉了,为什么还是会循环点亮led灯?按程序分析,应该是只点亮一趟就停止了,全部熄灭。新手学习中,望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主程序里也是循环运行的

网友B:
加上while(1){}程序只循环大括号里面的,不加程序从头在开始循环,只不过用的时间较短,你感觉不出来而已.

网友C:
看门狗了解一下,百度或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程序里也是循环运行的

主程序里的while(--i)是延时作用的,是改变依次点亮的间隔时间;为啥主程序会循环执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while(1){}程序只循环大括号里面的,不加程序从头在开始循环,只不过用的时间较短,你感觉不出来而已 ...

为什么程序会自动从头开始自动循环呢?并没有循环指令啊?

网友D:
可以在主程序末尾写个死循环,这样就只能执行一趟了

网友E:
你都没叫它停下来,它怎么停?了解一下main函数吧,基础知识而已。你要停总要等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主程序末尾写个死循环,这样就只能执行一趟了

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