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景园OLED带字库显示变量程序求指导

楼主(2019-11-02):
使用的是中景园0.96寸OLED带字库屏幕。把示例程序改了一下。想显示数字变量,但没法显示。下面是我的代码。请各位师傅指导一下,是不是和指针,指针变量有关系。谢谢
主程序
#include "all.h"

void OLED_Display_Allot()//想通过X_Num显示频率这个数字变量
{
        uchar X_Num;//显示一个变量
        uchar *str;
        str=&X_Num;
        display_GB2312_string(2,20,str);//变量显示不了,请指导一下
}
void OLED_Display_Init()
{
        Rom_CS=1;
        lcd_cs1=0;
        initial_lcd();
        clear_screen();
        display_GB2312_string(0,1,"电机|频率|状态*");        /*在第1页,第1列,显示一串16x16点阵汉字或8x16的ASCII字*/
        display_GB2312_string(2,1,"X:");  /*显示一串16x16点阵汉字或8x16的ASCII字.以下雷同*/
        display_GB2312_string(4,1,"Y:");
        display_GB2312_string(6,1,"Z:");
        display_GB2312_string(2,52,"HZ");  /*显示一串16x16点阵汉字或8x16的ASCII字.以下雷同*/
        display_GB2312_string(4,52,"HZ");
        display_GB2312_string(6,52,"HZ");
}
void main()
{
        P0M0=0;P0M1=0;
        P1M0=0;P1M1=0;
        P2M0=0;P2M1=0;
        P3M0=0;P3M1=0;
        P4M0=0;P4M1=0;
        P5M0=0;P5M1=0;
        Uart1_Init();
        OLED_Display_Init();
        while(1)
        {
                OLED_Display_Allot();
        }

}

OLED驱动程序
#include "all.h"
ulong  fontaddr=0;
uchar code bmp1[]={
//--  调入了一幅图像:D:\我的文档\My Pictures\12864-555.bmp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00,0x06,0x0A,0xFE,0x0A,0xC6,0x00,0xE0,0x00,0xF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FE,0x7D,0xBB,0xC7,0xEF,0xEF,0xEF,0xEF,0xEF,0xEF,0xEF,0xC7,0xBB,0x7D,
0xF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char code jiong1[]={/*--  文字:  囧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FE,0x82,0x42,0xA2,0x9E,0x8A,0x82,0x86,0x8A,0xB2,0x62,0x02,0xFE,0x00,0x00,
0x00,0x7F,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7F,0x00,0x00};
uchar code lei1[]={/*--  文字:  畾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80,0x80,0xBF,0xA5,0xA5,0xA5,0x3F,0xA5,0xA5,0xA5,0xBF,0x80,0x80,0x80,0x00,
0x7F,0x24,0x24,0x3F,0x24,0x24,0x7F,0x00,0x7F,0x24,0x24,0x3F,0x24,0x24,0x7F,0x00};

/*写指令到LCD模块*/
void transfer_command_lcd(int data1)
{
        char i;
        lcd_rs=0;
        lcd_sclk=0;
        for(i=0;i<8;i++)
   {

                if(data1&0x80) lcd_sid=1;
                else lcd_sid=0;
                lcd_sclk=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lcd_sclk=0;
                 data1<<=1;
   }
}

/*写数据到LCD模块*/
void transfer_data_lcd(int data1)
{
        char i;
        lcd_rs=1;
        lcd_sclk=0;
        for(i=0;i<8;i++)
   {

                if(data1&0x80) lcd_sid=1;
                else lcd_sid=0;
                lcd_sclk=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lcd_sclk=0;
                 data1<<=1;
   }
}
/*延时*/
void delay(int n_ms)
{
int j,k;
for(j=0;j<n_ms;j++)
for(k=0;k<110;k++);
}
/*LCD模块初始化*/
void initial_lcd()
{
        lcd_cs1=0;
        Rom_CS = 1;

        delay(20);

        delay(20);
        transfer_command_lcd(0xAE);   //display off
        transfer_command_lcd(0x20);        //Set Memory Addressing Mode
        transfer_command_lcd(0x10);        //00,Horizontal Addressing Mode;01,Vertical Addressing Mode;10,Page Addressing Mode (RESET);11,Invalid
        transfer_command_lcd(0xb0);        //Set Page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0-7
        transfer_command_lcd(0xc8);        //Set COM Output Scan Direction
        transfer_command_lcd(0x00);//---set low column address
        transfer_command_lcd(0x10);//---set high column address
        transfer_command_lcd(0x40);//--set start line address
        transfer_command_lcd(0x81);//--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transfer_command_lcd(0x7f);
        transfer_command_lcd(0xa1);//--set segment re-map 0 to 127
        transfer_command_lcd(0xa6);//--set normal display
        transfer_command_lcd(0xa8);//--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transfer_command_lcd(0x3F);//
        transfer_command_lcd(0xa4);//0xa4,Output follows RAM content;0xa5,Output ignores RAM content
        transfer_command_lcd(0xd3);//-set display offset
        transfer_command_lcd(0x00);//-not offset
        transfer_command_lcd(0xd5);//--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transfer_command_lcd(0xf0);//--set divide ratio
        transfer_command_lcd(0xd9);//--set pre-charge period
        transfer_command_lcd(0x22); //
        transfer_command_lcd(0xda);//--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transfer_command_lcd(0x12);
        transfer_command_lcd(0xdb);//--set vcomh
        transfer_command_lcd(0x20);//0x20,0.77xVcc
        transfer_command_lcd(0x8d);//--set DC-DC enable
        transfer_command_lcd(0x14);//
        transfer_command_lcd(0xaf);//--turn on oled panel
        lcd_cs1=1;
}

void lcd_address(uchar page,uchar column)
{

        transfer_command_lcd(0xb0 + column);   /*设置页地址*/
        transfer_command_lcd(((page & 0xf0) >> 4) | 0x10);        /*设置列地址的高4位*/
        transfer_command_lcd((page & 0x0f) | 0x00);        /*设置列地址的低4位*/
}

/*全屏清屏*/
void clear_screen()
{
        uchar i,j;
        lcd_cs1=0;
        Rom_CS = 1;
        for(i=0;i<8;i++)
        {
                transfer_command_lcd(0xb0+i);
                transfer_command_lcd(0x00);
                transfer_command_lcd(0x10);
                for(j=0;j<128;j++)
                {
                        transfer_data_lcd(0x00);
                }
        }
        lcd_cs1=1;
}

/*显示128x64点阵图像*/
void display_128x64(uchar *dp)
{
        uint i,j;
        lcd_cs1=0;
        for(j=0;j<8;j++)
        {
                lcd_address(0,j);
                for (i=0;i<128;i++)
                {
                        transfer_data_lcd(*d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p++;
                }
        }
        lcd_cs1=1;
}

/*显示16x16点阵图像、汉字、生僻字或16x16点阵的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16x16(uint page,uint column,uchar *dp)
{
        uint i,j;
        lcd_cs1=0;
        Rom_CS = 1;
        for(j=2;j>0;j--)
        {
                lcd_address(column,page);
                for (i=0;i<16;i++)
                {
                        transfer_data_lcd(*d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p++;
                }
                page++;
        }
        lcd_cs1=1;
}

/*显示8x16点阵图像、ASCII, 或8x16点阵的自造字符、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8x16(uint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
        uint i,j;
        lcd_cs1=0;
        for(j=2;j>0;j--)
        {
                lcd_address(column,page);
                for (i=0;i<8;i++)
                {
                        transfer_data_lcd(*d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p++;
                }
                page++;
        }
        lcd_cs1=1;
}

/*显示5*7点阵图像、ASCII, 或5x7点阵的自造字符、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5x7(uint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
        uint col_cnt;
        uchar page_address;
        uchar column_address_L,column_address_H;
        page_address = 0xb0+page-1;

        lcd_cs1=0;

        column_address_L =(column&0x0f)-1;
        column_address_H =((column>>4)&0x0f)+0x10;

        transfer_command_lcd(page_address);                 /*Set Page Address*/
        transfer_command_lcd(column_address_H);        /*Set MSB of column Address*/
        transfer_command_lcd(column_address_L);        /*Set LSB of column Address*/

        for (col_cnt=0;col_cnt<6;col_cnt++)
        {
                transfer_data_lcd(*dp);
                dp++;
        }
        lcd_cs1=1;
}

/****送指令到晶联讯字库IC***/
void send_command_to_ROM( uchar datu )
{
        uchar i;
        for(i=0;i<8;i++ )
        {
                if(datu&0x80)
                        lcd_sid = 1;
                else
                        lcd_sid = 0;
                        datu = datu<<1;
                        lcd_sclk=0;
                        lcd_sclk=1;
        }
}

/****从晶联讯字库IC中取汉字或字符数据(1个字节)***/
static uchar get_data_from_ROM( )
{

        uchar i;
        uchar ret_data=0;
        lcd_sclk=1;
        for(i=0;i<8;i++)
        {
                Rom_OUT=1;
                lcd_sclk=0;
                ret_data=ret_data<<1;
                if( Rom_OUT )
                        ret_data=ret_data+1;
                else
                        ret_data=ret_data+0;
                lcd_sclk=1;
        }
        return(ret_data);
}

/*从相关地址(addrHigh:地址高字节,addrMid:地址中字节,addrLow:地址低字节)中连续读出DataLen个字节的数据到 pBuff的地址*/
/*连续读取*/
void get_n_bytes_data_from_ROM(uchar addrHigh,uchar addrMid,uchar addrLow,uchar *pBuff,uchar DataLen )
{
        uchar i;
        Rom_CS = 0;
        lcd_cs1=1;
        lcd_sclk=0;
        send_command_to_ROM(0x03);
        send_command_to_ROM(addrHigh);
        send_command_to_ROM(addrMid);
        send_command_to_ROM(addrLow);
        for(i = 0; i < DataLen; i++ )
             *(pBuff+i) =get_data_from_ROM();
        Rom_CS = 1;
}

/******************************************************************/
void display_GB2312_string(uchar y,uchar x,uchar *text)
{
        uchar i= 0;
        uchar addrHigh,addrMid,addrLow ;
        uchar fontbuf[32];
        while((text[i]>0x00))
        {
                if(((text[i]>=0xb0) &&(text[i]<=0xf7))&&(text[i+1]>=0xa1))
                {
                        /*国标简体(GB2312)汉字在晶联讯字库IC中的地址由以下公式来计算:*/
                        /*Address = ((MSB - 0xB0) * 94 + (LSB - 0xA1)+ 846)*32+ BaseAdd;BaseAdd=0*/
                        /*由于担心8位单片机有乘法溢出问题,所以分三部取地址*/
                        fontaddr = (text[i]- 0xb0)*94;
                        fontaddr += (text[i+1]-0xa1)+846;
                        fontaddr = (ulong)(fontaddr*32);

                        addrHigh = (fontaddr&0xff0000)>>16;  /*地址的高8位,共24位*/
                        addrMid = (fontaddr&0xff00)>>8;      /*地址的中8位,共24位*/
                        addrLow = fontaddr&0xff;             /*地址的低8位,共24位*/
                        get_n_bytes_data_from_ROM(addrHigh,addrMid,addrLow,fontbuf,32 );/*取32个字节的数据,存到"fontbuf[32]"*/
                        display_graphic_16x16(y,x,fontbuf);/*显示汉字到LCD上,y为页地址,x为列地址,fontbuf[]为数据*/
                        i+=2;
                        x+=16;
                }
                else if(((text[i]>=0xa1) &&(text[i]<=0xa3))&&(text[i+1]>=0xa1))
                {
                        /*国标简体(GB2312)15x16点的字符在晶联讯字库IC中的地址由以下公式来计算:*/
                        /*Address = ((MSB - 0xa1) * 94 + (LSB - 0xA1))*32+ BaseAdd;BaseAdd=0*/
                        /*由于担心8位单片机有乘法溢出问题,所以分三部取地址*/
                        fontaddr = (text[i]- 0xa1)*94;
                        fontaddr += (text[i+1]-0xa1);
                        fontaddr = (ulong)(fontaddr*32);

                        addrHigh = (fontaddr&0xff0000)>>16;  /*地址的高8位,共24位*/
                        addrMid = (fontaddr&0xff00)>>8;      /*地址的中8位,共24位*/
                        addrLow = fontaddr&0xff;             /*地址的低8位,共24位*/
                        get_n_bytes_data_from_ROM(addrHigh,addrMid,addrLow,fontbuf,32 );/*取32个字节的数据,存到"fontbuf[32]"*/
                        display_graphic_16x16(y,x,fontbuf);/*显示汉字到LCD上,y为页地址,x为列地址,fontbuf[]为数据*/
                        i+=2;
                        x+=16;
                }
                else if((text[i]>=0x20) &&(text[i]<=0x7e))
                {
                        unsigned char fontbuf[16];
                        fontaddr = (text[i]- 0x20);
                        fontaddr = (unsigned long)(fontaddr*16);
                        fontaddr = (unsigned long)(fontaddr+0x3cf80);
                        addrHigh = (fontaddr&0xff0000)>>16;
                        addrMid = (fontaddr&0xff00)>>8;
                        addrLow = fontaddr&0xff;

                        get_n_bytes_data_from_ROM(addrHigh,addrMid,addrLow,fontbuf,16 );/*取16个字节的数据,存到"fontbuf[32]"*/

                        display_graphic_8x16(y,x,fontbuf);/*显示8x16的ASCII字到LCD上,y为页地址,x为列地址,fontbuf[]为数据*/
                        i+=1;
                        x+=8;
                }
                else
                        i++;
        }
}

void display_string_5x7(uchar y,uchar x,uchar *text)
{
        unsigned char i= 0;
        unsigned char addrHigh,addrMid,addrLow ;
        while((text[i]>0x00))
        {

                if((text[i]>=0x20) &&(text[i]<=0x7e))
                {
                        unsigned char fontbuf[8];
                        fontaddr = (text[i]- 0x20);
                        fontaddr = (unsigned long)(fontaddr*8);
                        fontaddr = (unsigned long)(fontaddr+0x3bfc0);
                        addrHigh = (fontaddr&0xff0000)>>16;
                        addrMid = (fontaddr&0xff00)>>8;
                        addrLow = fontaddr&0xff;

                        get_n_bytes_data_from_ROM(addrHigh,addrMid,addrLow,fontbuf,8);/*取8个字节的数据,存到"fontbuf[32]"*/

                        display_graphic_5x7(y,x,fontbuf);/*显示5x7的ASCII字到LCD上,y为页地址,x为列地址,fontbuf[]为数据*/
                        i+=1;
                        x+=6;
                }
                else
                i++;
        }
}

头文件
#include <STC8.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OLED_Display_drive.h"

OLDE的头文件
#ifndef OLED_Display_drive
#define OLED_Display_driv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lcd_sclk=P1^4;  /*接口定义:lcd_sclk就是D0*/
sbit lcd_sid=P1^3;   /*接口定义:lcd_sid就是D1*/
sbit lcd_rs=P1^2;    /*接口定义:lcd_rs就是DC*/
sbit lcd_cs1=P1^1;   /*接口定义:lcd_cs1就是OLED的片选CS1*/
sbit Rom_OUT=P1^0;   /*字库IC接口定义:Rom_OUT就是OUT*/
sbit Rom_CS=P0^0;    /*字库IC接口定义Rom_CS就是字库IC的CS2*/

extern void delay(int n_ms);
extern uchar code bmp1[];//画面
extern uchar code jiong1[];//特殊字符
extern uchar code lei1[];//特殊字符
extern void initial_lcd();//OLED 初始化
extern void clear_screen();//OLED 清屏
extern void display_128x64(uchar *dp);//OLED 显示128×64画面
extern void display_graphic_16x16(uint page,uint column,uchar *dp);//OLED 显示16×16字符
extern void display_graphic_8x16(uint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OLED 显示8×16字符
extern void display_graphic_5x7(uint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OLED 显示5×7字符
extern void display_GB2312_string(uchar y,uchar x,uchar *text);//OLED 显示GB字符
extern void display_string_5x7(uchar y,uchar x,uchar *text);//OLED 显示ACIIC字符
extern void display_graphic_Num_16x16(uint page,uint column,uchar dp);

#endif

楼主:
可以显示变量的函数弄好了。使用sprintf函数。我把函数发一下大家参考参考。看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这个直接放在main.c中。oled驱动函数不用变
void OLED_Display_Allot()
{
        static u16 count=0;
        static u16 kk=0;
        u8 x_num[8];
        count++;

        if(count>1000)
        {
                count=0;
                kk++;
                //clear_screen();
        }
        sprintf(x_num,"%hd",(short)kk);
        display_GB2312_string(2,20,x_num);
}

网友A:
先要测得频率这个变量值,然后将此值传到函数OLED_Display_Allot进行显示,你缺了值的传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显示变量的函数弄好了。使用sprintf函数。我把函数发一下大家参考参考。看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这个直接 ...

你在函数里自己玩,没有外面测频率值与传进来的过程。

楼主:
经过两天的研究终于使屏幕可以显示变量了。关键在与对指针的理解。把程序打包一下分享给大家。

中景园OLED带字库(0.96)驱动.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函数里自己玩,没有外面测频率值与传进来的过程。

嗯,得定义一个外部变量存储频率。我发的这个程序只是OLED显示一个变量的试验程序。正在尝试做一个3路的步进电机控制器。后面的路还很长

网友B(2020-01-20):
你写的这个函数 还是显示“hd”  并未显示变量.还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