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2个关于充电宝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9-11-02):
第一,给充电宝充电的电压范围是多少?从充电器数据线出来的电压,不是交流电压。
第二,能否将充电宝内的电路板拆下来,接12V的直流电瓶代替原有锂电?
谢谢指教!

网友A:
这两个问题没有意义:1,充电电压5v直流电
                            2,锂电池电压3.7-4.2v ,不能用12v电瓶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问题没有意义:1,充电电压5v直流电
                            2,锂电池电压3.7-4.2v ,不能用1 ...

感谢师傅的回复!
我有一个摩托车电瓶,想用上。所以才有这样的问题。
我之前有一块充电宝上的板,两路输出的那种,输出应该是5V,我想确认的是如果是电瓶的12V,通过原充电宝的电路板,是否可以降至5V,而不损坏原电路?或者确切地说,原电路是否有DC-DC的降压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师傅的回复!
我有一个摩托车电瓶,想用上。所以才有这样的问题。
我之前有一块充电宝上的板,两路 ...

充电宝电路也就是充放电保护而已,升压降压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宝电路也就是充放电保护而已,升压降压是没有的

谢复!
电池充电时的电压应该会有一个波动的范围,不可以准确在5V吧。(充电宝的充电电压是不是5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宝电路也就是充放电保护而已,升压降压是没有的

这个也应该是有的。我刚进行了试验。用的是电瓶。

网友C:
充电的电压要比5v高

网友D:
一般充电宝充电电压达到5.5V直流输入都不会坏,不过最高输入电压还是要看使用的是哪一家的芯片方案,现在有支持QC3.0快充输入的你就是9V直流电输入都没问题

网友E:
1,充电电压5v ,一般充电宝上有充放电管理IC

2,不能直接使用12V,

充放电管理IC一般有固定规格,不能随便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