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299控制IO口断电源程序

楼主(2019-11-02):
MSP430F5299控制IO口断电

#include "include.h"

__interrupt void TIMER_TB0_A0_IRQ_Handler()
{
  while(1)
  {
  LED_Off (LED1);              //指示灯闪烁
GPIO_SetBits  (PORT1,GPIO_Pin_2);
  }
}
void main()
{
  DisableInterrupts();          //禁止总中断

  LED_Init(LED_ALL);              //LED灯初始化
  Set_Vector_Handler(VECTOR_TIMER0_B0,TIMER_TB0_A0_IRQ_Handler);    //设置中断向量,最好先设置中断向量,在开启中断
  TIMER_Interval_Ms(TIMER_B0,5000);                    //初始化一个60s的定时中断
  TIMER_ITConfig (TIMER_B0,TIMER_CCR0_IRQn,ENABLE);              //使能TIMER的某一个中断
  EnableInterrupts();
  while(1)
  {
   LED_Turn(LED1) ;                 //延时500MS,这里用的软件延时,在DELAY。h里可以设为用定时器延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