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按键控制直流12v正反切换电路是啥样的啊想不出来!求大神发个图看看谢谢谢大家

楼主(2019-11-02):
(无正文)

网友A:
用单片机的两根线连接L298的IN1和IN2,用一个按键按一下计数,当计数为偶数时IN1=0,IN2=1,当计数为奇数时,IN1=1,IN2=0就实现了电机正反转

网友B:
楼上方案,不用计数的,计数还要考虑可能的溢出。
直接检测按键,按键时IN1、IN2取反就可以(IN1=~IN1;IN2=~IN2;),初始化不清楚的话看书。
用计数可以做出正、反、停三态或其他,但要注意计数归零。

网友C:
可以直接使用2刀3档开关实现控制。

网友C:
正反转开关可以实现正转、停、反转功能,有6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