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中出现数字表示几进制?

楼主(2019-11-02):
在图里的数字没有标几进制所以他是十进制还是二进制?

网友A:
汇编中的2进制在数值结尾加“B”
10进制在结尾加“D”(有的编译器不加字母默认为十进制)
16进制在结尾加“H”(有的编译器不加字母默认为十六进制,如Windows里面的debug程序)

在图里的数字没有标几进制所以他是十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汇编中的2进制在数值结尾加“B”
10进制在结尾加“D”(有的编译器不加字母默认为十进制)
16进制在结尾 ...

好的,谢谢你